哪位大侠知道这个支撑梁刚度怎么提高?

楼主(2016-09-14):
一辆车停在一个载车板结构上,如上图所示。
载车板结构如下图所示,由中间黄色所示的波浪板、绿色所示的边支梁、红色所示的支撑梁构成。边支梁与支撑梁通过螺栓连在波浪板上。车子停在波浪板上时,边支梁、与支撑梁会发生变形。现在红色支撑梁变形过大,如何才能有效提高?已通过有限元分析,在红色所示支撑梁间纵向、横向加支撑杆对改变红色支撑梁变形所起作用很小。哪位大侠有好的建议

网友A:
1,对楼主的描述不是特别清楚
2.理解可能是楼主中间无法增加支撑,只能通过改变,边支梁、与支撑梁结构去增加支撑刚度。
3,我的建议是上面空间允许的话,改变边支梁结构让边支梁承重主要重量,类似铁桥结构

网友B:
一般是从减小弯矩和加大抗弯刚度下手了,看看能不能适当减小跨距,或者用一些槽钢或工字梁之类的加强一下。能不能画个简图看看。

网友C:
零件太多,整合起来,应该会刚强得多。
曹操80万大军要过长江,北人不管水战,船颠簸的厉害,此时庞统献上连环计,整合了小船成跑马母舰。哈哈。

网友D:
红色支撑梁加粗加大;或者中间位置再加多一条。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对楼主的描述不是特别清楚
2.理解可能是楼主中间无法增加支撑,只能通过改变,边支梁、与支撑梁结构去 ...

大侠理解的第2点是对的,中间无法增加支撑结构。
第3点我将边支梁横截面尺寸改变计算,有效果,但不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是从减小弯矩和加大抗弯刚度下手了,看看能不能适当减小跨距,或者用一些槽钢或工字梁之类的加强一下。 ...

在支撑梁两侧横向、纵向加方钢都木有明显改进。

网友(点评):
不能增加支撑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红色支撑梁加粗加大;或者中间位置再加多一条。

试过了 效果不明显  主要是跨度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零件太多,整合起来,应该会刚强得多。
曹操80万大军要过长江,北人不管水战,船颠簸的厉害,此时庞统献上 ...

哈哈  大侠将历史融入的机械设计中
改进后效果明显好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在支撑梁两侧横向、纵向加方钢都木有明显改进。

是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  大侠将历史融入的机械设计中
改进后效果明显好了。

那是不是做成一体?
做成一体,应该是有改进;但应该成本会有所上升,比如材料成本,加工成本之类。

网友:
可以参考桥梁设计的

网友:
不知红色支撑梁采用的是什么结构,开口还是闭口?可否在内部增加多处加强筋,提高自身的抗弯强度,还有采用更高强度的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