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液压机床的改造,悬赏500元求教合理的设计方案

楼主(2016-09-15):
是这样的,厂里有一台液压整形机,1200T,工作台面1600MM*4000MM,油缸可左右移动。是用来外加工工业园区的各种原因造成变形的金属材料的的,加工件厚度小到30mm左右,厚到300mm都有,长度一般性在5M以内,用铝合金的方管验出高低在哪里后,油缸直接加压下去这样来矫正,移动是下面垫个圆棍然后行车推着走。又暴力速度又快!哈哈!
但是因为现在的办法太危险了,同时厂房的地方小,行车一直要抢着用,所以现在想给这台压机设计一个平台,要求很简单,就是重量在6吨左右的材料可以通过平台输送,速度1000MM/1MIN,行车只要把工件吊到平台上就可以摆脱行车。同时工件传输到位后油缸压下去不会对传输带产生影响,以防压坏。改造费用控制在1万人民币以内,请各位有能力的大神给看看,设计设计,可以直接通过QQ和我联系,我的QQ是472372191.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网友:
这个不难啊。

网友(点评):
目前还没有方案出现。。。

网友:
这个很难吧?材料应该是各种形状的?

楼主:
可能楼主表述的不是很清楚,画了张草图供大家理解一下,加工件一般性五六吨,长度四米左右

网友(点评):
左侧的支撑最好不要,不然人到不了跟前,怎么操作。

网友:
看似简单,实际操作起来却要考虑各种因素。
总的来说不简单
再加楼主这预算恐怕远不够

网友(点评):
目前为止加了我Q有三位朋友还没有合适的方案。。。

网友(点评):
现在机械行业赚钱难啊,厂里只打算出这么多钱

网友:
我能解决,费用可以完全不到1万,不知楼主诚信如何?

网友(点评):
放心,不付你的钱,我生不出儿子!(楼主老婆怀孕了,楼主最想生个儿子,哈哈)

网友(点评):
希望都如楼主所愿。

网友:
加我微信:fengxianbang

网友:
楼主最后把中标的方案拿出来给我们看看哈

网友:
楼主,你好:
      有个不成熟的方案仅供参考。结合你现有的方式和所提要求,认为此处不必要设置大型台面(否则1W元的预算差的太远了)。改而:
1、液压机2侧各设立2排,每排2个支柱:
     1)各排距离2000,单排2支柱间距为工件宽度的2/3,以液压机中心 中心对称布置(工件下方始终至少有4个支柱支撑);
     2)设定安全系数为2,则单个支柱承载能力3t以上;
     3)可以用方钢(主体)、板钢(上下连接面)和植钉组合焊接而成(也可以考虑其他结构的),要与地面良好固定。上端面要保留对应升降机丝杠的孔;横截面积和高度等请楼主结合压杆稳定性自行设计。
2、每个支柱上各设立1个手动丝杠升降机(输入轴一端为手轮,一端空出的)和1个搬运小坦克(滚轮朝上):      均为选用市面产品即可,同样单个承载能力3t以上;各自螺纹连接固定。此部分占主要预算,升降机和小坦克各8个大概要5K左右。
3、8个手动丝杠联动:这个不要求高精度,也花不了几个钱,这些基础的就交给楼主自己想了。
     加工时需丝杠同步上升及下降(上升高度自订,工件抬离液压机台即可),避免工件倾斜掉落。
4、安全防护(最关键)
     工件的位置及运动路线已确定,则必须设定防滑落(尤其是沿运动方向滑落)的止挡,危险区域护栏及标识(这些估计也要花千把块,绝不能偷工减料;老板要是不同意就跟他讲把屁股洗干净等坐牢吧)
    上述为初步想法仅供参考,优化方案还有很多。我这不让传文件,就请楼主自己想了。
     以上,谢谢!

网友(点评):
对了,对工件运动可以在两端装绞盘并制作夹具进行牵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