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工艺的,懂公差的,看过来

楼主(2016-09-15):
小弟有个工件需要加工,细节部位大概如图所示(示意图)
按图纸标注,从上往下加工方便,(梯形孔深度控制)
但是工艺排序,从下往上加工的,求所标问号尺寸,及其公差带
求过程,谢谢
备注,小弟现在是把所有尺寸走中差,然后挤出所需尺寸。

网友:
这你不懂不可能吧?A是基准点,0.1是公差,10丝公差很大了,其他按图所示就行了没什么呀!Z18018628483微信号

网友A:
首先,这个写工艺的肯定是不对的。加工基准选择应尽量采用与设计基准重合的原则,再说这个公差这么大,完全可以脱离工艺直接加工出来。如果非要服从从下向上加工,那就只能按照尺寸链公式计算了。

补充内容 (2016-9-16 11:28):
刚仔细看了一下,确实有问题。按照尺寸链的计算原则封闭环的精度必须低于任何一个组成环精度。呵呵,献丑了

网友(点评):
0.1=0.1+T1+0.1 T1=0.1 我数学不好不要骗我... 你这个算的是设计上的闭环尺寸;工艺尺寸的话不是这样算的,一个是正计算,一个是反计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这个写工艺的肯定是不对的。加工基准选择应尽量采用与设计基准重合的原则,再说这个公差这么大,完全 ...

按图加工,保证图示公差即可,未标注尺寸按照图纸下方公差走,一般是按照0.0走,那么公差一般是±0.76或者0.38

网友:
按照图纸标注的尺寸加工就可以,未注尺寸属于自由尺寸,保证标注尺寸公差就可以了,再说0.1的公差对机加不是难事。

网友:
封闭环公差=组成环公差和

网友:
看图形与标注的比例,就头疼!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这个写工艺的肯定是不对的。加工基准选择应尽量采用与设计基准重合的原则,再说这个公差这么大,完全 ...

谢谢你
我仔细好好计算下
我实际加工也是走11.25的

网友:
啥也不说了,看图吧;

网友:
楼主按中差加工,单件小批量是没有问题的。我认为设计尺寸7.6应该作为封闭环,间接保证该尺寸,且不好测量。如果批量生产,应压缩各组成环即尺寸12.8,9.1,11.3三者的公差之和为0.1。可考虑磨定长尺寸12.8,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网友:
工艺不对
5工序:加工外圆及上部孔,切断
10工序:软爪定位上端面,加工下面孔,而且因为孔小,这样方便排屑

网友:
11.3负10丝

网友(2016-12-01):
看了这么多回复的,受教了

网友:
把尺寸链的知识又温固

网友:
就这公差还用算吗?

网友:
我擦。我的算法结果11.3+0-0.3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这个写工艺的肯定是不对的。加工基准选择应尽量采用与设计基准重合的原则,再说这个公差这么大,完全 ...

11.3 +0 -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