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式测量头的作用力有多大?

楼主(2016-09-15):
有些尺寸测量方式是接触式测量,比如千分尺、百分表。测量时都有一个力作用在被测件上。这个力有多大?

网友:
楼主,可以用一个电子称测量一下。
这个力大小比较分散。不同的量仪,不同的量程点,力不一样。
我测过几种,几十克,这个级别。

网友:
这个应该向供应商或生产商咨询。

网友:
千分尺、百分表,估计也就几十克。

网友:
千分尺几十克,估计百分表没有那么多吧

网友:
不同的操作人员,可能受力有差别。

网友:
百分表,这个力极小,使用时基本不用关心,但要注意它的行程,别到底了。

网友:
百分表 根据生产厂家不同,测力大概是在1.5N-2N之间,千分尺 棘轮推进式的那种,一般是10N,也有更加小的,形变较大,可以用测力更加小的量具,或者是非接触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