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轴的端面上等分的小印槽是干嘛的

楼主(2016-09-15):
这些轴的端面上等分的小印槽干嘛的啊!

网友:
你说的轴的端面上等分的小印槽似乎也许大概看起来像是齿轮?

网友(点评):
正解,驱动顶尖痕迹

网友:
许多铣刀上也都有
双顶

网友:
常见,没细究过
有些好像是划的线
有的估计是夹具压的

网友(点评):
端面驱动顶尖

网友A:
正常的齿是齿轮,矩形齿、短齿的是花键。

网友B:
1、从左往右   圆锥滚子轴承    圆柱滚子轴承   圆柱滚子轴承  圆锥滚子轴承  (名称可能有出入)
2、圆弧齿轮
3、中间这肚脐眼是顶针孔无误
4、划线处老外一般用来当检测起始,不同公司标准不一样。图示中我猜测是端驱痕迹?

网友:
另一个配合件在端面上留下的印记?

网友:
查查看装配时有没有相位角之类的要求。

网友C:
应该是机加工装夹之类造成的痕迹,对使用没有影响,不必理会。

网友D:
这是液压装配轴承时的压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的齿是齿轮,矩形齿、短齿的是花键。

放大看!不是齿与花键!像工装印子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液压装配轴承时的压印。

是这样子的啊!为什么这样压呢

网友(点评):
设计这种压头的目的是为了不至于压偏,实际上是没有必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从左往右   圆锥滚子轴承    圆柱滚子轴承   圆柱滚子轴承  圆锥滚子轴承  (名称可能有出入)
2、圆弧 ...

端驱是什么!是采用端面驱动加工的吗!感觉他们在加工时都没有采用双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机加工装夹之类造成的痕迹,对使用没有影响,不必理会。

知道没有影响啊!只想知道他是怎么来的!干什么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从左往右   圆锥滚子轴承    圆柱滚子轴承   圆柱滚子轴承  圆锥滚子轴承  (名称可能有出入)
2、圆弧 ...

你猜对了!应该是端面驱动顶尖的压印!

网友E:
端面驱动顶尖的痕迹。
可以不用常见的鸡心夹头状的东西作为传递扭矩。
因为可以一刀从头车到底,而大受欢迎。
但使用要求比较多,不是买来装上就一定能用好。

网友:
加工痕迹

网友(2016-10-18):
引用 网友E:
端面驱动顶尖的痕迹。
可以不用常见的鸡心夹头状的东西作为传递扭矩。
因为可以一刀从头车到底,而大受欢 ...

网友:
大哥这个是传动顶尖的刀口。车加工的时候为了保证同心度用传动顶尖也叫(驱动顶针),双顶的时候在车床主轴上的驱动顶尖上会有几个刀口。大多是6个也有4个刀口的你可以到网上找一下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