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小白,刀补求助

楼主(2016-09-15):
我是数控车小白,受领导指派,学习数控车。公司的数控车是凯恩帝系统的。今天车了一个R15的半圆凹圆弧,用的是自磨得R1.8的圆刀,车出来之后,大概有个形,可是量一下圆弧宽33.多mm,而却圆弧也圆滑,圆弧不规则。我请教别的师傅,他们只是轻描淡写的说要用刀补。我确实不知怎么用刀补,查了很多资料,看不明白。只求论坛里的前辈们能以此案例指点一下我,我好参悟。不是小白不学,只是小白缺个好心师傅。真心谢过!谢谢!

网友A:
1,你的这些师傅啊,简单一个事情也不给你点透,

2,你用的圆刀,刀位点为圆弧中心,编程,对刀时就要考虑这个半径R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你的这些师傅啊,简单一个事情也不给你点透,

2,你用的圆刀,刀位点为圆弧中心,编程,对刀时就要考 ...

我对刀的时候,端面对刀,考虑到刀半径了,设的Z1.8.可是车出来的还是不对。一个是弧宽了,33mm多,另一个就是圆弧不规则,不圆滑。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B:
不穿衣服干车床!! G02   x0   ?对刀怎么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穿衣服干车床!! G02   x0   ?对刀怎么对的?

对端面设Z0,对外圆设X0

楼主:
中秋节没人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端面设Z0,对外圆设X0

车床X向是可以这么对刀,但估计没什么人这么干的。首先,程序是要根据图纸编出来的,而图纸X向零点基本就在工件(回转体)中心线。因此,一般X向对刀要用卡尺量下外径,然后使用系统的测量功能,把测量出的外径值作为测量值输入系统,这样X向就对完刀了。另外尺寸不对是没考虑刀尖半径值,要开启刀补(车床还有个刀尖方向问题,看说明书)。

网友:
你应该看看书 简单的说 数控走的曲线 都是每个理想的点
但是实际中你的刀不是一个点  这个差距应该叫做刀尖补偿
我也是看书 并无一个老师
看书 实践 看书在实践
而且 外圆 直接设X40.2

网友:
完全不对。先看看说明书

网友:
这样编程你不头大啊,用g72多简单不用每次都去算刀宽,g2加g3两边车,我们45﹟就车了

网友:
看你使用的机床应该是后置刀架的国产机床1、加工的圆弧不圆和你编写的程序有关,直接精加工是不行的,再加上你刃磨的后角可能偏小,导致抗刀,要是有线切割最好割个圆弧,然后再刃磨,效果会很好
2、这种工件不会一下就切好的,你应该使用G71,外圆粗加工循环,说明书上会有,按照它的格式写
3、按照刀具前进的方向看,在左边就是G41在右边就是G42,用完以后跟个G40取消
4、看看教程怎么对刀,你的对刀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