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径5至20mm的细棒料,成堆放在平台上,如何用拨料手一次拨取一根?

楼主(2016-09-16):
如题,想做一个自动化,每次加工一根料,料太细了,不知如何能分解出一根来?万祈帮助,谢谢大家!注:每捆料径是一样的,都是5mm或都是10mm。如果20以上的,很方便平铺开,而5mm,实在太细了,料也不会完全直,即使平铺开,也不知怎样保证每次上一根料

补充内容 (2016-9-16 20:42):
感谢大家的参与!料长约6米。不直。就是冷拔出来的料。对于10mm以上的料,乃至上百mm,我们一般是放在斜面上,每次拨一根。因为粗料再弯不会弯到哪里。而细料,又不太直,不敢保证每次正好拨一根。

补充内容 (2016-9-16 20:52):
料两端平整。不怕刮花。感觉难办的是,只有5mm粗,稍微不直一点,便不好拨料。一般略粗的料,我们是成捆放上平铺开,然后顺着斜面自由滚动,根据料径调整拨料手位置。但对于这么细的料,简单用这方法,不一定好用...

网友A:
我没做过自动上料的装置,不过我觉得用拨料手可能很困难。因为还要识别是不是多拨了一根的情况。我想能不能在上料装置加一个筛选的装置,使每根料都能单独放置在料盘的固定位置。在上料时,料盘做分度的转动就行。就像数控机床的刀库一样。

网友B:
放在斜面上,很多双头车床都有供料器,基本都是斜面放置,光杆自动滑动或滚动,斜面下方有顶板,每次只顶起一个杆

网友:
请问料有多长呢?,什么材质,材料直线度不好的程度。都需要描述一下,或者来张照片看看

网友:
料的长度,材料两端的是否平整,材料需求防止刮花吗

网友:
1,这种有现成的上料机构可以参考,
2,可以先一个个分出来到工位后再用机械手抓取
3,机械手只做抓取及后续动作
4,3#意见可取

网友:
料长多少?可以参考一下车床的落料机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放在斜面上,很多双头车床都有供料器,基本都是斜面放置,光杆自动滑动或滚动,斜面下方有顶板,每次只顶起 ...

是这样的,管材上料基本是这个原理,最近我也在考虑管材自动上料机构,但我还是没想明白,比如最小直径是25,最大是200,两者相差挺大的,那么顶起机构怎么保证每次顶起一根呢?就是说假如我头一批管材是200的,每次顶起一根,但换成25的后,怎么保证也是顶起一根?

网友(点评):
顶起机构可以调整宽度

网友(点评):
恩,谢谢你证实了我的idear ,我没有看见过实物,从视频中看不出是不是可调。大侠,一般是手动调节还是自动调节呢?

网友(点评):
手动调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放在斜面上,很多双头车床都有供料器,基本都是斜面放置,光杆自动滑动或滚动,斜面下方有顶板,每次只顶起 ...

请教如果料不直可能不会滚下哦

网友(点评):
一根一根的排布,即使不是很值,只要不相互褡连问题也不大

网友:
自动送料肯定可以做的,比如棒料滚动下来,V型槽默写,后面用气缸推送,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没做过自动上料的装置,不过我觉得用拨料手可能很困难。因为还要识别是不是多拨了一根的情况。我想能不能 ...

问题推到前一级,那么前级怎么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