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安装之后 端面跳动不回位

楼主(2016-09-16):
一个旋转的鼓轮,中心轴固定,由2个圆锥滚子轴承支承,近来安装几套发现,轴承安装之后,鼓轮的跳动偏大,而且不回位,各位帮忙想想是什么问题?
       轴承是背对背安装,中间有隔环隔开,之前安装过30多套都没发现这种不会回位的问题,端面跳动量也是0.10mm以内。这次的几套就有超过0.15mm的,而且端面打表不会回位。

网友A:
估计鼓轮支架同轴度不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鼓轮支架同轴度不太好。

鼓轮的内孔是一次加工的,应该不会存在说同轴度不好的,这种现象是之前安装过打表是好的,进过运输安装机器之后,现在测出来的结果就不好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B:
你先测一下轴向间隙

网友C:
锁紧螺母加一个垫圈试试,如有改进,要必要重做轴和螺纹,调质HRC45以上。

网友:
不知道您的轴的固定方式?安装以后出现这个问题,估计是安装轴的固定方法出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先测一下轴向间隙

这轴向间隙能怎么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锁紧螺母加一个垫圈试试,如有改进,要必要重做轴和螺纹,调质HRC45以上。

锁紧螺母有止动垫圈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锁紧螺母有止动垫圈的。

锁紧是防转的,但是有可能拉伸,需要仔细测量拉伸变形长度。
“”之前安装过30多套都没发现这种不会回位的问题,“”,说明设计是正确的,加工不到位,潜力被人挖去了。麻烦留给了你。

楼主:
谢谢各位的意见,去现在测了鼓的动平衡,发现有动平衡不好的,到目前还是有振动偏大的,刚好有几个动平衡是好的,设备的振动、噪音都正常,几个动平衡不好的,振动大,噪音大。

网友:
跟同轴度有很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