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的凹圆弧为什么不圆?

楼主(2016-09-16):
我用自己磨的R1.8的半圆刀车的R15的半圆凹弧,为什么车出来之后不圆滑,而且弧口间距大于30mm,大概33.6mm。这是为什么?求前辈指点。谢谢!

楼主:
凯恩帝系统的数控车

网友A:
刀具半径补偿没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刀具半径补偿没有用

那应该怎么办呢?

网友B:
问题分析,1车刀圆弧要圆,手磨的一般达不到真圆度!建议用机加刀,2程序最好要用上刀补,补正方向要用对,或者不用刀补的话用电脑出程序。这2点如果都没问题的话那就是你机床的问题了

网友:
33.6-30=1.8*2,刀尖半径 补偿没用进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应该怎么办呢?

在车圆弧的起点加上G42或者是G41,在刀补里需要加上对应的TXX0X,这个你翻翻系统的说明书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题分析,1车刀圆弧要圆,手磨的一般达不到真圆度!建议用机加刀,2程序最好要用上刀补,补正方向要用对, ...

说得不错手磨刀圆弧不规则

网友C:
没有用刀补嘛,数控车加工圆锥,曲面都要用刀补的.LZ这是啥子材料?塑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用刀补嘛,数控车加工圆锥,曲面都要用刀补的.LZ这是啥子材料?塑料?

尼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用刀补嘛,数控车加工圆锥,曲面都要用刀补的.LZ这是啥子材料?塑料?

我在斯沃模拟上用G41刀补就可以干出来,为什么到机床上用G41,就过切好多。这是为什么?

网友:
应该是没用刀补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在斯沃模拟上用G41刀补就可以干出来,为什么到机床上用G41,就过切好多。这是为什么?

你走刀是怎么走的?从左往右还从右往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走刀是怎么走的?从左往右还从右往左?

在斯沃和机床上都是这样走刀啊,为什么不一样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斯沃和机床上都是这样走刀啊,为什么不一样呢?

这样的话就只有仔细检查一下刀补输错了没有,刀号是不是正确的,按理说不应该啊

网友:
knd很多功能没有,只有改程序,算圆弧,算刀宽,算起始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