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每个压板承受多大的力?

楼主(2016-09-16):
  每次遇到问题都会不由自主的想到论坛,论坛高手众多氛围和谐,是切磋交流汲取知识的好地方。小弟最近接到一个任务:需要设计一组气动夹具,以改善工人劳动强度,提高加工效率。现在不知道每只压板应该承受多大的压力,工况是这样的——要加工一条304材质的长条(尺寸图如),粗铣四方,背吃刀量0.2mm,主轴转速1600rad/min,走刀速度500mm/min,用一把4刃φ12的圆柱铣开粗,采用压一半铣另一半的方式粗铣A面(如图),共6只压板。
请问每只压板需提供多大的夹紧力才能夹紧工件?谢谢大家!

网友:
直接说,计算时系数稍微放大了点,每个压板70N——80N

网友(点评):
那么小?我们老总说需要至少1000kg的力。不知谁对谁错,因为我对切削力没有感性认识。

网友(点评):
那么小?我们老总说需要至少1000kg的力。不知谁对谁错,因为我对切削力没有感性认识。

网友(点评):
兄弟,是怎样算的呢?能列出公式吗?

网友(点评):
定位点把轴向力克服了,也许,压紧力的确不需要那么大。

网友:
楼主只是说加紧,如果工装定位设计合理,夹紧力可以小很多的

网友(点评):
社友说的对,多做两个定位会好很多,益处多多

网友:
象这类互换板,只要设计直个限位销,那怕0.4MPa的气压就足够了,不必考虑这么复杂。

网友(点评):
垂直方向的二个

网友(点评):
老师的意思是,用定位销抵消部分切削力?

网友(点评):
不是一部分,而是绝大部!

网友(点评):
切记,只有这样会借力的设计才是好作品。

网友(点评):
恩,记下了。意思说合理地布置挡销就可以抵消很多切削力,是吧?

网友:
我觉得应该先计算切削力,像你这种设计,压板与工件的摩擦力要抵消切削力。计算切削力的公式机加工类的专业书籍应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