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径和圆度误差

楼主(2016-09-16):
假设有一个圆柱面,对他的要求有直径和圆度误差,我的理解应该是圆度误差要小于直径误差吧。
如果直径误差是+/-0.05,那么圆度误差0.1还有意义吗?我觉得如果直径误差满足+/-0.05,那么必须圆度误差会在0.1以内。我的理解正确吗?

网友:
http://www.cmiw.cn/thread-470197-1-1.html
淡然前几天发的一个贴,里面还有个PPT

选择公差值时,有几个关系要注意:
1.形状公差与位置公差的关系:同一要素上给定的形状公差值小于位置公差值。
2.位置公差与尺寸公差的关系:如平行度公差应小于长度的尺寸公差值。
3.形状公差与尺寸公差的关系:圆度和圆柱度公差值小于1/4尺寸公差值。
4.形状公差与表面粗糙度的关系:如圆柱表面粗糙度的平均算术偏差Ra与圆度或圆柱度公差值T,一般Ra<=0.15T。

网友(点评):
看一次多一次收获。

网友(点评):
也有特例的,比如细长轴

网友:
这是2个概念,给你直接误差值不等于你圆度误差也可以这么大,简单的一个尺寸10.0,你认为有机床能做出来没一点误差吗?没有可能的事情,所有就有了公差,为了满足使用要求就有了公差限定值。直径尺寸公差不等于圆度公差!你理解错了!

网友:
LZ你可以动手标一标,你说的情况是不可能发生的
如:直径100h7公差是0.035,圆度公差6级是0.006;7级是0.01;8级是0.015;9级是0.022;10级才是0.035,你还能选哪个?

网友(点评):
圆度12级才0.087到顶了

网友A:
楼主说的有问题,如果直径超标,说的夸张点,10的干成9的,但是依旧非常圆,圆度是达标的,尺寸超差了。

网友:
直径公差这么大,一般不再标注贺度要求。真标的话标0.03吧。

网友:
这些问题都有标准可循。

网友:
承接上一层,给出PDF
形状和位置公差标准应用指南.第一版(主编,汪恺)  133-134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的有问题,如果直径超标,说的夸张点,10的干成9的,但是依旧非常圆,圆度是达标的,尺寸超差了。

我的意思是如果直径在公差范围内,比如10+/-0.5, 那么是不是一定满足圆度0.1?也就是这个圆度误差要么多余,要么公差太大
而不是直径超差而圆度满足

网友:
果然不懂看着就是绕啊...

网友:
学习了! p! ~; x5 u5 x+ b

网友(2017-10-27):
大神们还是没有给出明确答复啊,都写了那么多,他的问题其实很简单φ10±0.05的圆,圆度要求0.1,如果圆的尺寸满足公差,是不是圆度一定满足公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