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机械结构减震效果最好?求大神指教

楼主(2016-09-16):
什么样的机械结构减震效果最好?求大神指教

网友:
就像摩托车上的液压减震或者汽车上的悬挂式减震效果都很好

网友:
减震用弹簧或者橡胶垫。汽车上的减震既有弹簧,又有橡胶垫。

网友:
火车转向架上有使用钢制的弹簧或者橡胶的空气弹簧。

网友:
震动有强度的,哪位大神能针对不同强度工况的震动做出分析吗

网友:
弹簧减震,最好。

楼主:
如果不考虑弹簧减震措施,单纯考虑机架的结构,那什么样的结构的减震效果好呢?跪求大神答疑

网友A:
空间不考虑的话,在机架振源部位,加上冲床用的聚氨脂橡胶板减震效果比较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间不考虑的话,在机架振源部位,加上冲床用的聚氨脂橡胶板减震效果比较好的。

网友:
橡胶弹簧比普通钢簧减震好点

网友(2018-07-27):
弹簧、橡胶垫

网友(2018-10-19):
可以考虑空气减振器

网友(2018-12-20):
减震钢圈弹簧,还有橡胶都可以,但是现在出现一种更稳定的减震支撑,价格比较贵,减震效果要更好

网友(2019-05-25):
参考汽车的

网友(2019-08-27):
钢丝绳\钢弹簧\橡胶空气弹簧\油压减振器

网友(2023-09-06):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网友(2024-06-05):
没有最好的,只有最合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