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G-激光沉积焊接

楼主(2016-09-16):
(无正文)

楼主:
看完似乎明白了金属3D打印。

网友:
应该就是像3D打印技术了。我见到过只可以打印出石膏的3d打印机。但如45号钢的轴,目前应该是不可以打印出来的了吧。
3D打印技术,是以计算机三维设计模型为蓝本,通过软件分层离散和数控成型系统,利用激光束、热熔喷嘴等方式将金属粉末、陶瓷粉末、塑料、细胞组织等特殊材料进行逐层堆积黏结,最终叠加成型,制造出实体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