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可以提供一下SW钣金折弯系数表

楼主(2016-09-16):
谁可以提供一下SW钣金折弯系数表。万分感谢。

网友:
我也想知道!我都是用默认值!

网友:
百度上,好像有很多。

网友:
每个公司的展开系数都会有些差别的,这与每个公司使用的折弯模具有关系。因为展开料的大小与折弯件的内外圆弧大小有关,而内外圆弧由折弯刀的R角和下模V槽宽带决定。
具体折弯系数的取得最好做折弯实验,每种材质、每种板厚,不同角度都不一样。

网友(2019-06-13):
我也想要

网友:
那你得提供参数,每种材料的折弯系数都不同,你应该提供的数据:1、板材厚度   2、原始板材长度   3、中间任意折弯成90度后2个外包长度尺寸  4、折弯机下模槽宽。给出这4个数据,折弯系数我来帮你算。QQ:7270133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