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料分选-水洗设备

楼主(2016-09-17):
  做塑料分选设备的。前几天去现场装机给那条线做水洗的也在装机,所以就去偷师学艺了(大家都懂的)。图片是他家的水洗槽(我们都叫 船)水洗槽底下有个绞龙 转速大概10RPM 中心轴径114的 绞龙外径大概430的 有一点没看明白 就是绞龙底部的密封 绞龙是浸没在水里的外部看不到水封轴承这些结构 了解的大侠请指点一二。

绞龙内部-尾部

绞龙内部-尾部

绞龙外部-尾部

绞龙外部-尾部

绞龙内部-尾部

绞龙内部-尾部

绞龙内部-尾部

绞龙内部-尾部

水洗槽

水洗槽

网友A:
做什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什么用

根据不同密度把不同的塑料分开

网友:
估计里面就是普通的O型圈或骨架密封。

网友:
“绞龙底部的密封 绞龙是浸没在水里的外部看不到水封轴承这些结构”
洗塑料的清洗液通常也就是洗洁精之类。同时速度有只10rpm。        用二个O型密封就可以了。考虑到困水情况,前面只用培根,后面再跟一个O型密封圈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里面就是普通的骨架密封。

轴承结构呢

网友(点评):
受力大用圆柱轴承,如果有轴向力用圆锥轴承。

网友C:
径向力为主,兼有轴向力的,可能用向心推力球轴承,密封用骨架油封。
以前曾见到过一间厂,将收回来的塑料瓶等塑料用机器打碎,再包装,没有清洗设备,也不分类,可能包装压缩后就到这样的清洗分选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径向力为主,兼有轴向力的,可能用向心推力球轴承,密封用骨架油封。
以前曾见到过一间厂,将收回来的塑料 ...

骨架油封我们也常用 不过没有在水里用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骨架油封我们也常用 不过没有在水里用过

转速这么慢,我想对密封要求不是那么的高的。

网友D(2016-11-03):
绞龙轴的尾端可能是采用的尼龙套,靠水润滑无须水封。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绞龙轴的尾端可能是采用的尼龙套,靠水润滑无须水封。

恩 你说的很靠谱 我们也是这样猜想的 能给个结构图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