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爪夹紧范围

楼主(2016-09-17):
水平放置气动卡爪,最小能抓取直径25,最大直径200,有哪些方式可以实现?求助大侠。

网友A:
夹持力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夹持力多大

我是想用来夹持最大外径200,壁厚8,长约6500的管材上料的,用两个卡爪水平夹持移动,管材约重250kg

网友B:
1.行程较大建议用连杆机构,
2.社友@常青树521,他的帖子里好几个这种结构可做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1.行程较大建议用连杆机构,
2.社友@常青树521,他的帖子里好几个这种结构可做参考

感谢大侠

网友C:
我们这个结构,就是夹持管子用的,铰链,油缸夹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这个结构,就是夹持管子用的,铰链,油缸夹持。

不知道怎么传视频,只能截图了

网友(点评):
曲柄滑块机构,参考条件已经那么多,可以自己再细化方案图了。

网友(点评):
注意加持力大小就行

楼主:
有没有大侠做过类似的机构?非常感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怎么传视频,只能截图了

固定设备在轨道上用的的结构,您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固定设备在轨道上用的的结构,您参考一下。

嗯咯,非常感谢

网友:
250kg,气动可能有困难

网友:
同意楼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