拦板与筒体焊接后,平面为何下陷。

楼主(2016-09-17):
如图示,两个304不锈钢工件焊接,采用电焊。焊接位置为拦板与筒体交界处,均打好焊接坡口。焊接完成后,拦板中心往下陷。
现请教大家,如何消除焊接应力使其不下陷,或者能够中心向上自然翘起。
筒身直径为1000mm,筒身板厚及拦板厚度为10mm

网友:
1.焊接工艺
2.夹具
3.焊后矫正

网友:
用工装,或者用加强筋。

网友:
先用小样试:先焊凹的地方

网友:
要消除焊接应力使其不下陷,应双面开坡口,工装定位,对称焊接。

网友:
这是因为焊接时引起的热变形,可以使用工装抑制变形或反变形来控制。

网友:
对称焊接,焊接顺序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