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过载报警问题!

楼主(2016-09-17):
最近做了一台横向移栽设备,移栽动力为400w伺服电机,配30速比减速箱,在移栽过程中不报警!当停下时过了几秒就报过载!是电机功率小了,还是参数设置不对?急!!!!

网友:
降低运行速度,或 增大加减速时间试试!

网友A:
什么伺服,什么故障代码,机械结构是怎么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伺服,什么故障代码,机械结构是怎么样的?

松下的!代码16  驱动器为MBDKT2510E,机构为简单的抓取,移栽

网友:
引用 楼主:
松下的!代码16  驱动器为MBDKT2510E,机构为简单的抓取,移栽

伺服工作在什么模式下?把机构发出来看看吧。

猜测是机械性的卡死,或者线材接触不好,编码器线缆受干扰也有可能

网友B:
发个结构看看吧,运行的问题一般停止的时候就报警了,不会过几秒钟这样子,看看结构在工况情况下有没有什么没考虑到的问题

网友:
怀疑是伺服电机过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个结构看看吧,运行的问题一般停止的时候就报警了,不会过几秒钟这样子,看看结构在工况情况下有没有什么 ...

机构图片

网友:
也有可能编码器接线不良,叫电气工程师排查下。

网友:
惯量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