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图能找到吗?怎么标注圆角啊?

楼主(2016-09-17):
标注圆角怎么不能随便选方向?,还有圆的标注怎么能有折线?

网友:
在标注风格里就有有关各种选项呀.

网友(点评):
你那是PCCAD,不是CAD自带的功能

网友:
不同版本的画图软件标注不一样,有的不一定有您需要的功能,只能在标注样式里寻找和更改。

网友A:
作为设计人员,必需把CAD结合好。虽然画起来没有3D爽,但要晓得,爽了后就会月不爽等着你。

网友:
主要在标注风格里,慢慢摸索吧!

网友:
你这在CAD里进行标注吗?修改一下尺寸样式看看。

网友:
标注样式里面有相关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作为设计人员,必需把CAD结合好。虽然画起来没有3D爽,但要晓得,爽了后就会月不爽等着你。

你好啊,我现在还没有加好友权限,等有了我及时添加你。谢谢。

网友(点评):
多多进来转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