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管法兰技术要求

楼主(2016-09-17):
请求管法兰的2维图纸的技术要求

网友:
1,楼主这样说过于笼统,技术要求是你自己根据你的使用要求来定的
2,即不知道你的材料又不知道你的工作状态无从判断
3,法兰常规无非要求这么几样
    (1)对材质的要求,无铸造缺陷(铸件),裂纹等
  (2) 热处理的要求,调质等
  (3)  未住公差及表面粗糙度的要求
    (4)其他一些你个人需要的要求

网友:
安装接触面应该有表面粗糙度的要求,未注公差的要求,螺栓孔的尺寸公差,热处理要求,等等。

网友:
化工手册上有,标准件你还出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