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油的供形式选择?

楼主(2016-09-18):
请教一下:内供内排、内供外排、外供外排、外供内排等供排形式优劣,请简要说明适用范围和场合

网友:
1.没什么优劣可言,只是几种先导阀可选的控制形势,
2.根据你具体的油路需要选择不同的控制方式,主要要根据你自己的油路特性选。
3.非要说的话个人喜欢外排,管路多点

网友A:
      就电液换向阀而言

    主回路压力波动大(过高或过低)时用外控   回油背压比较高时用外泄 重要回路(可靠性要求较高)用外空外泄

     一般单电液换向阀回路用内控内泄(回路简单)      多电液换向阀回路用外控外泄(不容易产生误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电液换向阀而言

    主回路压力波动大(过高或过低)时用外控   回油背压比较高时用外泄 重要回 ...

谢谢,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