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一下钢材的分类。

楼主(2016-09-18):
曾经在学习数控加工编程时,想查找合适的加工参数,查到的推荐的碳钢的加工参数竟然按低碳钢、中碳钢和高碳钢来分,一下子不知道这个45号钢是属于什么,还要再找找。其实这个钢材是有分类的。

资料:
1、钢材按品质分类

  (1) 普通钢(P≤0.045%,S≤0.050%)

  (2) 优钢材质钢(P、S均≤0.035%)

  (3) 高级优质钢(P≤0.035%,S≤0.030%)

  2.、按化学成份分类

  (1) 碳素钢:钢材a.低碳钢(C≤0.25%);b.中碳钢(C≤0.25~0.60%);c.高碳钢(C≤0.60%)。

  (2) 合金钢:a.低合金钢(合金元素总含量≤5%);b.中合金钢(合金元素总含量>5~10%);c.高合金钢(合金元素总含量>10%)。

  3、钢材按成形方法分类:(1) 锻钢;(2) 铸钢;(3) 热轧钢;(4) 冷拉钢。

  4、钢材按金相组织分类

  (1) 退火状态的:a.亚共析钢(铁素体+珠光体);b.共析钢(珠光体);c.过共钢材析钢(珠光体+渗碳体);d.莱氏体钢(珠光体+渗碳体)。

  (2) 正火状态的:a.珠光体钢;b.贝氏体钢;c.马氏体钢;d.奥氏体钢。

  (3) 钢材无相变或部分发生相变的 5、按用途分类

  (1) 建筑及工程用钢:a.普通碳素结构钢;b.低合金结构钢;c.钢筋钢。

  (2) 钢材结构钢

.机械制造用钢:(a)调质结构钢;(b)表面硬化结构钢:包括渗碳钢、渗氨钢、表面淬火用钢;(c)易切结构钢;(d)冷塑性成形用钢:包括冷冲压用钢、冷镦用钢。

  b.弹簧钢

  c.轴承钢

  (3) 工具钢:a.碳素工具钢;b.合金工具钢;c.高速工具钢。

  (4) 特殊性能钢:a.不锈耐酸钢;b.耐热钢:包括抗氧化钢、热强钢、气阀钢;c.电热合金钢;d.耐磨钢;e.低温用钢;f.电工用钢。

  (5) 专业用钢--如桥梁用钢、船舶用钢、锅炉用钢、压力容器用钢、农机用钢等。

  6、综合分类

  (1)普通钢

  a.碳素结构钢:(a) Q195;(b) Q215(A、B);(c) Q235(A、B、C);(d) Q255(A、B);(e) Q275。

  b.低合金结构钢

.特定用途的普通结构钢

  (2)优质钢(包括高级优质钢)

.钢材结构钢:(a)优质碳素结构钢;(b)合金结构钢;(c)弹簧钢;(d)易切钢;(e)轴承钢;(f)特定用途优质结构钢。

.工具钢:(a)碳素工具钢;(b)合金工具钢;(c)高速工具钢。

.特殊性能钢:(a)不锈耐酸钢;(b)耐热钢;(c)电热合金钢;(d)电工用钢;(e)高锰耐磨钢。

  7、按冶炼方法分类

  (1) 按炉种分

.平炉钢:(a)酸性平炉钢;(b)碱性平炉钢。

.转炉钢:(a)酸性转炉钢;(b)碱性转炉钢。或 (a)底吹转炉钢;(b)侧吹转炉钢;(c)顶吹转炉钢。

  c. 电炉钢:(a)电弧炉钢;(b)电渣炉钢;(c)感应炉钢;(d)真空自耗炉钢;(e)电子束炉钢。

  (2)钢材按脱氧程度和浇注制度分

  a.沸腾钢;b.半镇静钢;c.镇静钢;d.特殊镇静钢。

  钢号四种

级 HPB235(Q235)钢筋,标准强度 235 N/mm2

  Ⅱ级 HRB335(20MnSi) 335

  Ⅲ HRB400(20MNSiV) 400

  Ⅳ RRB400(20MnSi) 400

  综合钢材材质分类: (1)普通钢a.碳素结构钢:(a) Q195;(b) Q215(A、B);(c) Q235(A、B、C);(d) Q255(A、B);(e) Q275。b.低合金结构钢c.特定用途的普通结构钢

  (2)优质钢(包括高级优质钢)

.结构钢:(a)优质碳素结构钢;(b)合金结构钢;(c)弹簧钢;(d)易切钢;(e)轴承钢;

  (f)特定用途优质结构钢。

.工具钢:(a)碳素工具钢;(b)合金工具钢;(c)高速工具钢。c.特殊性能钢:(a)不锈耐酸钢;(b)耐热钢;

  (c)电热合金钢;(d)电工用钢;(e)高锰耐磨钢
顶盖及钢带、钢丝、焊接件、机械零件。
3. 15和15F钢,用于制造机械上的渗碳零件、紧固零件、冲锻模件及不需热处理 的低负荷零件,如螺栓、螺钉、法兰盘及化工机械用贮器、蒸汽锅炉等。
4. 20钢,用于不经受很大应力而要求韧性的各种机械零件,如拉杆、轴套、螺钉、起重 钩等;也可用于制造在60大气压、450℃以下非腐蚀介质中使用的管子、导管等;还可以用于心部强度不大的渗碳及氰化零件,如轴套、链条的滚子、轴以及不重要的齿轮、链轮等。
5. 25钢,用作热锻和热冲压的机械零件,金属切削机床上氰化零件,以及重型和中型机 械制造中负荷不大的轴、辊子、连接器、垫圈、螺栓、螺帽等,还可用作铸钢件。
6. 30钢,用作热锻和热冲压的机械零件、冷拉丝,重型和一般机械用的轴、拉杆、套环 、以及机械上用的铸件,如汽缸、汽轮机机架、轧钢机机架和零件、机床机架及飞轮等。  7. 35钢,用于制作热锻和热冲压的机械零件,冷拉和冷顶锻钢材,无缝钢管、机械制造 中零件、铸件、重型和中型机械制造中的锻制机轴、压缩机汽缸、减速器轴,也可用来铸造 汽轮机机身、飞轮和均衡器等。
8. 40钢,用于制造的机器运动零件,如辊子、轴、连杆、圆盘等。以及火车的车轴,还 可用于冷拉丝、钢板、钢带、无缝管等。
9. 45钢,用以制造蒸汽透平机、压缩机、泵的运动零件;还可代替渗碳钢制造齿轮、轴 、活塞销等零件(零件需经高频或火焰表面淬火);并可用作铸件。
10. 50钢,用于制造耐磨性要求高、动载荷及冲击作用不大的零件,如铸造齿轮、拉杆、 轧辊等;制造比较次要的弹簧、农机上的掘土犁铧、重负荷的心轴与轴等,并可制造铸件。  11. 55钢,用于制造连杆、轧辊、齿轮、扁弹簧、轮圈、轮缘等,也可作铸件。
12. 60-65钢,用于制造弹簧、弹簧圈、各种垫圈、离合器以及制造一般机械中的轴、轧 辊、偏心轴等。
13. 70-85钢,用来制造弹簧和发条、制造钢丝绳用的钢丝及高硬度的机件、如犁、铧、 电车车轮等。
14. 15Mn-25Mn钢,用于制造中心部分的机械性能要求较高且需渗碳的零件。
15. 30Mn-35Mn钢,主要用来制造螺拴、螺帽、螺钉杠杆、掣动踏板等。并可用冷拉制造在 高应力下工作的细小零件,如农机上的钩、环、链等。
16. 40Mn-45Mn钢,用于制造承受疲劳负荷下的零件,如曲轴、连杆等;也可用作高应力下 工作的螺钉、螺帽等。
17. 50Mn-55Mn钢,用于制造耐磨性要求高、在高负荷下热处理的零件,如齿轮、齿轮轴 、摩擦盘、滚子及弹簧。
18. 60Mn-70Mn钢,用于制造弹簧及犁铧等。
四、合金结构钢
合金结构钢简称合结钢,是在优质碳素结构钢的基础上,适当地加入一种或数种合金元素(总量<5%)而制成的钢种。
五、易切削结构钢用途
易切削结构钢简称易切钢,是含有少量易削元素,具有良好的被切削加工性能的钢种。  1.Y12硫磷复合低碳易切削钢,是现有易切削钢中磷含量最多的一个钢种。常用于制造对力学性能要求不高的各种机器和仪器仪表零件,如螺栓、螺母、销钉、轴、管接头等。
2.Y12Pb含铅易切削钢,被切削加工性好,不存在性能上的方向性,并有较高的力学性能,常用于制造较重要的机械零件、精密仪表零件等。
3.Y15复合高硫低硅易切削钢,是我国自行研制成功的钢种,被切削性高于Y12钢,常用于制 造不重要的标准件,如螺栓、螺母、管接头、弹簧座等。  4.Y15Pb同Y12Pb,被切削加工性更好。
5.Y20低硫磷复合易切削钢,被切削加工性优于20钢而低于12钢,可进行渗碳处理,常用于 制造要求表面硬、心部韧性高的仪器、仪表、轴类耐磨零件。
6.Y30低硫磷复合易切削钢,力学性能较高,被切削加工性也有适当改善,可制造强度要求 较高的标准件。
7.Y35同Y30钢,可调质处理。
8.Y40Mn高硫中碳易切削钢,有较高的强度、硬度和良好的被切削加工性,适于加工要求刚 性高的机床零部件,如机床丝杠、光杠、花键轴、齿条等。  9.Y45Ca钙硫复合易切削钢,不仅被切削性好,而且热处理后具有良好的力学性能,适于制 造较重要的机器结构件,如机床齿轮轴、花键轴、拖拉机传动轴等。  六、弹簧钢特性及用途
弹簧钢是用于制造弹簧或其他弹性元件的钢种,按成分分为碳素弹簧钢和合金弹簧钢。
七、滚动轴承钢特性和用途
滚动轴承钢简称轴承钢或滚珠钢,是用于制造各种滚动轴承的套圈和滚动体的钢种。
八、碳素工具钢特性和用途
碳素工具钢简称碳工钢,其冷、热加工性能,耐磨性能好,价格低廉,在工具钢中是被 广泛采用的钢种。
1. T7钢,为亚共析钢,淬火回火后具有较高的强度和韧性,且有一定的硬度,但热硬性低 ,淬透性差、淬火变形大。常用于制造能承受振动和撞击,要求较高韧性,但切削性能要求 不太高的工具,如凿子、冲头等小尺寸风动工具,木工用锯和凿,简单胶木模、锻模、剪刀 、手锤、镰刀等。
2. T8钢,为共析钢,淬火回火后具有较高的硬度和耐磨性,但热硬性低,淬透性差、加热 时容易过热,变形也大,塑性强度也较低。常用于不受大冲击,需要较高硬度和耐磨性的工 具,如简单的模子和冲头、切削软金属的刀具、木工用的铣刀和斧、凿、錾、圆锯片以及钳 工装配工具、虎钳钳口等。
3. T8Mn钢,性能同T8近似,但因加入了锰,淬透性较好,淬硬层较深。用途同T88,但可制造断面较大的工具。
4. T9钢,性能同T8,但因碳含量较高一些,故硬度和耐磨性较高,韧性较差一些。常用作硬度较高,有一定韧性,但不受剧烈震动冲击的工具,如中心铳、冲模、冲头、木工切削工 具以及饲料机刀片、凿岩石凿子等。
5.T10钢,为过共析钢,在淬火加热时不易过热,仍保持细晶粒。韧性尚可,强度及耐磨 性均较T7-T9高些,但热硬性低,淬透性仍然不高,淬火变形大。这种钢应用较广,适于制 造切削条件较差、耐磨性要求较高且不受突然和剧烈冲击振动而需要一定的韧性及具有锋利 刃口的各种工具,如车刀、刨刀、钻头、丝锥、扩孔刀具、螺丝板牙、铣刀手锯锯条、小尺 寸冷切边模及冲孔模,低精度而形状简单的量具(如卡板等),也可用作不受较大冲击的耐磨零件。  6. T11钢,为过共析钢,其碳含量介于T10、T12之间,具有较好的综合力学性能(如强度、硬 度、耐磨性及韧性等)。用途与T10钢基本相同,但不如T10钢广泛。
7. T12钢,含碳高、耐磨性好,但脆性较大。用作不受冲击的各种工具和耐磨零件,如车刀 、铣刀、丝锥、扳牙、锉刀、刮刀、以及小的冷切边模、冲孔模等。
8. T13钢,是碳工钢中碳含量最高的钢种,耐磨性最高,也最脆。用途与T12钢基本相同,也可 用作不受冲击而要求极高耐磨性的机械零件。
 九、合金工具钢用途
合金工具钢简称合工钢,是在碳工钢的基础上加入合金元素而形成的钢种。
工具钢简称高工钢或高速钢,俗称"锋钢"或"风钢"是一种适用于高速切削的高 碳高合金工具钢,其突出特点是具有很高的热硬性。

网友:
你想说啥?

网友A:
高碳钢的碳含量错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高碳钢的碳含量错了吧

钢:含碳量大于0.02%、小于2.11%的合金。
碳钢四种分类方法
按碳的质量分数分:
低碳钢,小于0.25%
中碳钢:0.25%-0.6%
高碳钢:大于0.6%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钢:含碳量大于0.02%、小于2.11%的合金。
碳钢四种分类方法
按碳的质量分数分:

谢谢纠正!
对,这个才对,资料居然也有错,甚至手册也有错!

网友(2017-11-18):
看看先 拿威望 顶一下 应该不会怀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