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个有趣的问题,动动大脑。与机械无关,纯属娱乐

楼主(2016-09-18):
一、帽子问题:
一天,国王召唤来了三名智者说:你们是我的国家最聪明的人 ,我要考你们一个问题,我这里有五顶帽子,三顶是黑的,两顶是白的,我将在这五顶帽子中随意抽出三顶给你们三人一人一顶,你们三个人不能交谈 、示意。你们只能看到别人头上帽子的颜色,看不到自己头上帽子的颜色,(也不知道剩下两顶帽子的颜色), 你们只有一次机会来猜自己头上帽子的颜色。猜错了就会砍头,开始吧 。国王说完 三名智者便陷入了深深的沉默中。等了很久以后,其中一名智者说:国王,我知道了。这时,另两位智者也说:国王,我也知道了。问 他们头上帽子颜色是什么颜色的?
注 1、智者都足够聪明。
2、看镜子啊看口型类的答案就算了。这是个推理题,请把推理过程说出来,不要乱猜一气。

网友:
类似帽子颜色的推理题,在10多年前见过,貌似初中奥数拓展,太久远了,不记得具体了。要假设每个戴帽子的人都跟你一样聪明,哈哈

网友:
一黑两百
Mark,我先画方案去了,领导催的紧,公布答案时再来!

网友:
三个人都是黑的,哈哈。有2个白的,剩下一个就立刻知道自己的是黑的,排除这种情况。
2黑1白的,白的人肯定无法判断自己的颜色,而黑的人可以推理出自己是黑的,不用思考太久。也排除这种情况。
3个都是黑的,这种情况三个人都无法判断,谁也不敢先说,说错了要砍头。所以那个先说的智者是很有勇气的,但是不明白为什么另外2个人也说我也知道了。

网友(点评):
但是第一个人为什么要等了很久。。。作为不是智者的咱们,这个可能很快就想到了啊?所以,是不是有问题呢?

网友:
只要一种可能,第一个人说知道了答案的是看到了其他2个人都是白的,其他2人看到他能这么快就出答案就知道自己是白的之一,所有呵呵

网友(点评):
一样想法

网友(点评):
必竟是杀头的事,所以只有你这情况。

网友:
我猜:
首先,不可能有二顶白色的,因为如果有二个头顶是白色,另一个马上就知道。
其次,也不可能三顶都是黑色的,因为应该不能想出来。
那么一定会是一顶白和二顶黑!如果看到二顶黑,那么自己的就是白,如果看到别人是一黑一白,自己就是黑。

网友:
2黑1白,最先说知道的肯定是黑帽子家伙--他们互相犹豫那么久,肯定没有2白,最后都能猜出来,可见不是3黑(3黑就谁也猜不出来)。

网友(点评):
感觉这个不错

网友:
两黑一白

网友A:
第一个知道的的是戴的黑色,后面两个知道的是戴的白色
第一个知道的条件只能是后两个戴白色才能确认自己是黑色。 这是能很快确认的。排除
第一个知道的是黑色,后面两个知道的是一黑一白。
第一个知道的看到的必须是一黑一白,如果是两黑,则不能确定。自己是白色,那么后面两个则有一个能看到两白,这种也不会花很久时间。排除

三个都是黑色,花很久时间都不能确定,在相信同伴智慧的情况下,只有都不能确定的情况下  才会花很长时间。正解

网友B:
2白一黑    先回答的是黑   后来2个都是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知道的的是戴的黑色,后面两个知道的是戴的白色
第一个知道的条件只能是后两个戴白色才能确认自己是 ...

不敢苟同!凭啥说自己看到2个还得就能确定自己是黑的?如果是白的呢?

网友:
先以第一个开口的分析,同时考虑同伴的反应:
1.        他戴的白的: ①剩下两个一黑一白  他不确定,但是黑帽子可以推断,排除
             ②剩下两个两黑    他不确定,同伴看见一黑一白,可以确定自己黑的
2.        他戴的黑的: ③剩下两个一黑一白  他确定自己不是白帽子
             ④剩下两个两黑    他不确定,不知道自己帽子什么颜色
             ⑤剩下两个两白    他一看就知道自己戴的黑帽子

实际上只有是看见两黑才会一脸懵逼,同时他自己戴了白帽子,剩下两个人戴黑帽子就会推断出自己是黑帽子,可见说话的人必然是戴黑帽子,剩下两个是两黑;所以答案是三黑。然后说话的时候,注1给出三人足够聪明,那说明三个人水平相同,不存在因为心理因素不先说话的情况,三个人都能通过同伴的反应判断自己肯定不是白帽子,给出了黑帽子的答案,然后剩下两人终于确定,(实际上我觉得应该是三个人同时说话)。

嗯,前面的回复我都看完了建的word,算是给前面的大侠们做的总结

网友:
引用 网友B:
2白一黑    先回答的是黑   后来2个都是白

推理来了:

 一、如果把思考的时间忽略,看成干扰因素,则是很简单的问题:其中一个看到2个白,判断出自己是黑色。其余两个根据先答得人果决迅速的答案知道自己是白色。

二、如果把思考的时间和回答快慢做为提示。则需要一番推理:
   1、经过一番思考,说明没有出现2白1黑的情况,因为那样其中一人很容易判断自己是黑,就会出现上述一的情况
        那么首先站出来的那位看到了1黑1白 ,或者2黑  。这种情况下,被拿下来的2个帽子里肯定有个白色。
   2、结论:剩下的4个帽子里1个白色,3个黑色。

   继续推测:

    ①  2个人看到的是一黑一白,一个人看到的2黑

        先答的人并不知道自己的帽子颜色,他看到了2黑。

       注意:另外两个人看到先答得人是白色,为了能给他些提示,故意没有回答,让他说出他知道                                                                                                   后,迅速给出答案,让先答得人通过这两人回答的速度来确认自己是白色帽子(如果装作故意犹豫,则是提示先答得人,你是黑色)

                  结论:  先答得人是白,其余是黑。  二黑一白(如果看到白色的那个人,说他知道了,那么白色帽子的哥们就要拼点了)

   ② 三个人看到的都是2个黑色:
     先答得人,通过另外两人没有判断出他们自己的帽子颜色,推测出自己的帽子是黑色。他更勇敢些。

                   结论:   三顶全黑

网友:
如果是两白一黑,立马就能判断出来。
如果是二黑一白,思考一下,也能判断出来。
只有三黑,三人都不能确定,所以需要考虑很久,之后一人通过思考时间这么长知道了是三黑,所以回答知道了,其余二人也就知道了。
不管哪种可能,先开口的人肯定是黑帽。
****最终答案:三黑*******

楼主:
大家都推理出来了,这里要注意到这句话:经过了长时间的思考。一白两黑,两白一黑。只要思考一会必定有人会立即回答出。只有三黑,这样大家才会都不了解自己帽子颜色,然后长考,最后发现没人能推算,然后聪明的你相信你俩队友的IQ,就得出不可能前面俩种情况那必定三个都是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