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传送带下面增加吸附装置求助

楼主(2016-09-18):
各位机械大神,由于小弟不是很懂传送带方面的知识,特地请教。设计的传送带中心距为5mm,传送带宽800mm,主动辊和从动辊的直径为300mm,传送带中间需要加一个吸附装置,传送的介质为纸张。1.问题是我需不需要在传送带中间加托辊,然后怎么解决皮带可能出现的倾斜问题;2.吸附装置用真空泵的话,怎么解决接触面积大而造成有些地方负压小的现象发生。求助(印刷行业的,传送带上面有运动装置)

网友:
1.就像你现在画的,你的吸附装置完全可以设计一下结构,让传送带全行程落在上面,托辊自然取消,倾斜问题也会相应解决
2.面积过大,可以吧吸附装置隔为几段

网友A:
你把吸气,改成从上面吹气不行?另外,即使吸气,你这也不需要多大的力,不用真空泵吧,一个方案用几个“文丘里”也就是真空上料器,那个宝很多卖的,二三百一个;另一种方案,直接装几个电扇形成合适的风道,风往下吹也能形成负压,最经济便宜。
中间的托辊对偏斜没有作用,只是用来撑起皮带的,根据需要添加吧。

网友:
我觉得中间位置肯定要加个托辊,因为你的传送带下面抽真空了,自然会有个向下的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吸气,改成从上面吹气不行?另外,即使吸气,你这也不需要多大的力,不用真空泵吧,一个方案用几个“文 ...

还是谢谢啊,漏了一个传送带的宽度,宽度有0.8m,幅面太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谢谢啊,漏了一个传送带的宽度,宽度有0.8mm,幅面太大了。

你确定没写错,宽度0.8mm?不是800mm吗?

宽度对于我说的方案有影响吗?
吹气的方式,无非就是多几个出气孔的问题。
如果是文丘里太小,你可以在宽度方向多放几个,电扇的就更简单了,一个电扇的直径也跟800mm差不多了。

网友:
5米跨度应该加2套托辊。300的滚筒解决跑偏,可以用上纠偏仪及相应浮动调节机构。

网友B:
楼主的语文老师一定劳动过累了。。。

写的东西,啥都可以错,技术数据都搞乱了,谈技术还是先放着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语文老师一定劳动过累了。。。

写的东西,啥都可以错,技术数据都搞乱了,谈技术还是先放着吧。。 ...

好几遍了,不说还真没发现

网友:
采用托板,同时作为真空腔。

网友:
不需要很大的真空度可以用排风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