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加工传送带

楼主(2016-09-18):
各位大侠公司做机加工(多轴加工),现在公司里的下料传送带容易老化,跑偏,皮带长度种类多,不易管控,想改造一下,用同步带可好,谁有这方面的专题资料啊!

网友:
1.同步带可能有些满足不了你的要求,长度、宽度等
2.链板传动好些,但也会有些相应的问题,看你零件比较小,需要相应的办法解决。

网友A:
输送零件不应该用同步带吧,同样的容易老化、磨损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送零件不应该用同步带吧,同样的容易老化、磨损等等。

如果我用牛筋的同步带呢

网友:
我看零件不重,要改进,干脆用4根圆形带结构。一劳永逸。

网友:
你这料上都是油,时间长了会腐蚀PVC输送带导致跑偏,换成耐腐蚀的输送带试试。

网友:
1、更换更耐腐蚀的传动带;
2、改进一下传动带的安装方法,缩短更换时间。目前的4小时确实有些长了。

网友B:
楼主哪里?找专业公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哪里?找专业公司

我无锡这边的,要不你推荐一个比较专业的供应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