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锁螺母和双螺母防松,哪种方式更适用于电动车?

楼主(2016-09-18):
自锁螺母和双螺母防松,哪种方式更适用于电动车?请教这方面有经验的大侠,谢谢!

网友:
汽车行业好像自锁多点,个人经历而已。

网友(点评):
谢谢指点,我们是电动汽车行业。

网友:
不知道大侠说的电动车是电动汽车还是电动自行车。电动汽车的话和汽车类似,自锁的多一些,重要部件的固定,基本都是自锁的。
电动自行车,就常见的电瓶车,重要的也就两车轮轴了,这个倒没注意看,楼主下班回家路上可以顺便看看。

PS:在外行人看来,用双螺母就是业余的,用自锁就是专业的,我去

网友(点评):
是啊,电动汽车,电动自行车,电动三轮车,电动滑板等?

网友(点评):
谢谢指点,我们是电动汽车行业。电动三轮,电动四轮。

网友:
自锁螺母种类本身很多,美观、高端,还是自锁好,电动车外行路过。

网友(点评):
我们本来是用的自锁螺母,新来的老总强调用双螺母,我们一时不知道何去何从。

网友:
自行车一般用双螺母自锁的。

网友:
双螺母防松比较好,反正我信了···

摘自《机械设计图册.第1卷》

摘自《机械设计图册.第1卷》

网友(点评):
这个我也信了

网友:
变牙螺母!

网友(点评):
螺距是变的吗?没有用过,是不是成本比较高?

网友(点评):
通过牙形改变。最早应用于美国航天军工,现在铁路全线和部分汽车厂家已经用上了,我并且掌握了全套生产技术。

网友:
高铁动车地铁用的是类似双螺母结构
    METSO矿山机械上用的是自锁螺母(震动比较厉害)

网友(点评):
是不是可以理解:在振动工况下的防松,自锁螺母比双螺母好。

网友:
自锁螺母结构要复杂,锁紧更牢固,内嵌尼龙等垫片,一般用于基本不用拆卸的场合;双螺母使用的是普通螺母,在两个螺母之间施加一个拧紧力矩,增大了接触面的摩擦力,常用在一些要求防松又需要经常拆卸的地方。

网友(点评):
谢谢点评,在振动工况下的防松,自锁螺母是否会比双螺母好?

网友(点评):
应是自锁螺母的防松好。

网友(点评):
双螺母适用于低速重载。

网友:
用自锁螺母好一点吧

网友:
个人感觉用双螺母好一点。

网友:
双螺母锁紧效果好,但自锁螺母外形美观,各有利弊吧。

网友A:
双螺母防松被淘汰了,效果差,浪费
各种防松的对比结果
http://www.iqiyi.com/w_19rsverbw5.html

网友:
用的双螺母吧

网友:
如楼内所说,电动车,自行车的重要防松部件,也只有两个车轴了。自行车/电动车总体速度不高。在行驶过程中产生的振动,力学因素并不大。所以一般情况下,高性能的车种使用法兰螺母就足已防松(前提是足够的锁紧扭力),普通车种使用嵌件螺母足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双螺母防松被淘汰了,效果差,浪费
各种防松的对比结果
http://www.iqiyi.com/w_19rsverbw5.html

视频看了一遍,记得在展会上看过这种垫片,当时一扫而过,不知这种垫片的价格如何,安装要求高吗,应该属于适合高频振动的场合,第二次使用效果应该会降低很多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视频看了一遍,记得在展会上看过这种垫片,当时一扫而过,不知这种垫片的价格如何,安装要求高吗,应该属 ...

没用过。
垫片没有被破坏,防松效果应该不会变差

网友:
http://www.cmiw.cn/thread-470517-1-2.html 刚刚看到的,希望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