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下这两个弯矩计算

楼主(2016-09-18):
请教一下图中两个打问号的弯矩怎么算的?

网友:
1.楼主什么意思,这两个公式没问题啊
2.分别算的是不同切割平面的弯矩
3.正常带入公式算就是了

网友(点评):
请教一下咋带入啊,我求出来不对啊。能写下过程吗?

网友(点评):
P和Pr分别指的是圆周力和经向里,这前面说的很清楚了 L指的是两轴承间距离,ab分别指中间齿轮到两轴承的距离 楼主自己没看明白?

网友:
P和Pr分别指的是圆周力和经向里,这前面说的很清楚了
 L指的是两轴承间距离,
ab分别指中间齿轮到两轴承的距离 楼主自己没看明白?

网友(点评):
没看明白,这些知道,可能自己晕了吧

网友:
楼主先把这个例题看明白:

网友(点评):
理论力学教材

网友(点评):
是材料力学教材。

网友(点评):
谢谢,自己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