链传动相关练习题

楼主(2016-09-18):
一、判断题
1.链传动中,当一根链的链节数为偶数时需采用过渡链节。
2.链传动的运动不均匀性是造成瞬时传动比不恒定的原因。
3.链传动的平均传动比恒定不变。
4.链传动设计时,链条的型号是通过抗拉强度计算公式而确定的。
5.旧自行车上链条容易脱落的主要原因是链条磨损后链节增大,以及大链轮齿数过多。
6.在套筒滚子链中,当链节距p一定时,小链轮齿数zl愈大其多边形效应愈严重。
7.由于链传动是啮合传动,所以它对轴产生的压力比带传动大得多。
8.旧自行车的后链轮(小链轮)比前链轮(大链轮)容易脱链。
9.链传动设计要解决的一个主要问题是消除其运动的不均匀性。
10.链传动的链节数最好取为偶数。
11.在一定转速下,要减轻链传动的运动不均匀性的动载荷,应减小链条节距、增加链轮齿数。
12.一般情况下,链传动的多边形效应只能减小,不能消除。
13.链传动张紧的目的是避免打滑。
14.与齿轮传动相比较,链传动的优点是承载能力大。

答案:1.错  2.错  3.对  4.错  5.对  6.错  7.错  8.对  9.错  10.对  11.对  12.对  13.错  14.错

网友:
我增改一个问题:10.链传动的链节数最好取为偶数。
这个不完整,应该改为“链传动的链节数应该取能与主动轮公约数成最大的节数。

网友:
1.不是链节为奇数时用过渡链节吗,

网友:
咔嚓,原来是判断题,没看开头。。。。。 你直接改成正确的放那就是了

网友:
我还以为是答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