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2016草图完全定义了(变成黑色)还是一拖动尺寸就变

楼主(2016-09-18):
如题,我现在用SW2016 画图发现了个问题 把Instant2D 关了也不行,之前用的SW2013 只要草图标上尺寸再拖就拖不动了,现在用16一托还是动,我想用草图做个行程模拟的,结果一拖就变尺寸。有谁遇到过吗?

网友A:
无图无真相

网友:
目前用的还是2014版本。

网友:
1,至今没遇到过这种情况,全变黑,全约束,应该是不会动,

网友:
你就是把Instant2D开关,只要是完全定义了,他也不会动。

网友:
发个图看看,大家看一下

网友:
用15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你的点没约束。估计你画点上去了,或者是定位的点随便找了,然后点在跑,不是线在跑。

网友:
是草图尺寸拖着变动还是整个草图全部位移?

网友B:
检查一下设置

网友C:
估计是你起始点未定义。比方说,在你任何版本上,草图随意画一条直线,使用固定命令约束。线变黑,但还是可以拖动两端的,这种情况并不是完全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图无真相

不会做动画图片,图片中,灰色的暗影是之前约束好的尺寸,现在看到的外形和底下蓝色的线是我鼠标拖动后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你起始点未定义。比方说,在你任何版本上,草图随意画一条直线,使用固定命令约束。线变黑,但还是可 ...

可动是没问题的, 我在13版里是能拖动,但是尺寸不变的,也就是画好的形状可以随着我鼠标拖动而移动,但约束好的尺寸是不变的,但是16版是尺寸变化,而中心点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一下设置

正解,我的16版  工具——草图设定中默认选中了 “尺寸随拖动/移动而修改” 取消勾选后解决! 谢谢DaveChan 大侠!也谢谢大家的热心帮助!

网友:
黑色是完全定义

网友:
10楼正解,这个选项坑过不少人了

网友(2017-04-21):
把方框里的钩去掉

网友(2019-08-19):
在设置里面改,系统选项  草图      把尺寸随拖到/移动修改  取消就行

网友:
10楼正解,系统-选项-草图  把尺寸随拖到/移动修改  取消这个选项坑过不少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