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没有见过这种截面的密封圈

楼主(2016-09-18):
有哪位大侠见过这种截面的密封圈,我是最近在一个阀上自带的密封发现的,有谁见过,告知一下怎么找他的相关标准或者资料。先谢谢了

网友:
淘宝上有很多买密封圈的,你可以去看看;还可以订做。

网友:
那个凸起的不止一个吧

网友:
1,不认识很正常,很多泵,阀上面(尤其是泵),为了结构需要,都需要自己设计密封垫结构,大多形状结构复杂。
2,自己设计自己用当然无标准可查。
3,有次拆个阿托斯的泵,装配把密封垫搞丢了,硬是又买个泵回来
4,不过后来发现自己用橡胶皮刻出来的用起来也很好

网友(点评):
厂家 不买配件??这么流氓的

网友(点评):
密封垫本来就是刻出来的 又不是所有都是硫化的

网友:
有次拆个阿托斯的泵,装配把密封垫搞丢了,硬是又买个泵回来,太有财了

网友(点评):
生产任务急,密封垫形状确实复杂,当备件了

网友:
密封圈厂家都有自己的系列本本,找浙江的厂商吧

楼主:
谢谢大家了,我这边听说这个叫做R型密封圈,不知道有没有标准

网友(2017-03-10):
我们专业从事严苛工况、复杂、困难密封,可以沟通沟通 。 我的QQ: 10534192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