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直角坐标机械手的轨迹规划能否参照关节机械手的?

楼主(2016-09-18):
这个直角坐标机械手是带有摆动轴和旋转轴的,它能否像关节机械手那样利用有关软件比如ADMAs或MATLAB做轨迹规划不?多谢!!!

网友:
软件仿真当然可以,但如果是实际控制的话,得需要控制系统算法的支持。可惜市场上没有针对创新构型的控制系统,算法得自己写。市场上有的控制系统只能覆盖已有的传统构型,期待市场上出现可以自定义算法的控制系统。但是这是个矛盾,一旦可以自定义,控制系统厂家对算法的可靠性就失去了保障。

网友:
只要成本允许,那更好不过了

网友:
直角坐标的轨迹规划你可以做,但是从实用性上说,本身直角坐标简单,不需要用软件模拟轨迹/

网友A:
仿真可以啊,但是动力学的正反解需要自己的算法支持解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真可以啊,但是动力学的正反解需要自己的算法支持解算啊

能否详细说明

网友:
运动仿真,肯定可以的,通过软件进行模拟仿真,许多软件都可以,如你说的那两个,也包括sw和ug等。

网友:
直角坐标机械手,只要在移动范围内,不需要做运动仿真吧。如果 怕在移动范围内有干涉,可以通过控制系统来作相应的摆动折叠避让。。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否详细说明

仿真就是在建立虚拟样机,然后添加各关节的约束,然后输入各关节的转动角度或者移动速度。相当于运动学正解。或者直接定义机器人末端执行器的运动方程,用点驱动,这样机器人的各个关节会根据这个运动方程自己移动相应的位置,但是遇到奇异解则则计算就不收敛,就算不出来了,这个相当于运动学反解。

一般运动学的反解都是自己建立机器人的动力学模型,如用dh矩阵法建立。反算得出各关节运动速度,然后作为主动驱动施加在各个关节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真就是在建立虚拟样机,然后添加各关节的约束,然后输入各关节的转动角度或者移动速度。相当于运动学正 ...

我看过几篇论文直角坐标机器人 但是它们是带有旋转轴的,所以一样可以向关节机械手用D-H法分析
关键是如何轨迹规划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过几篇论文直角坐标机器人 但是它们是带有旋转轴的,所以一样可以向关节机械手用D-H法分析
关键是 ...

轨迹规划时另外一个问题,那主要是的的算法,然后反推动力学反解到各关节仿真只是验证算法的表现,不能代替你解决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