凸轮外园加工

楼主(2016-09-18):
请问各位大侠凸轮外园要求达到缪缪几有什么好方案?谢谢!

网友:
加工精度达到UUm级,你用什么来测?

网友:
气动量仪

网友:
对啊,检测是个问题。就算是机床上装探针也不行

网友:
um吧,微米,1um=0.001mm.
uum,这单位没有吧,难道是0.1um.

网友:
哈哈,估计打重了

网友:
是我比较低端吗?UUm级从未见过

网友:
微米吧,指的形状误差?

网友:
凸轮,要那么高的精度哇

网友A:
精密线割和研磨都可以

网友(2016-12-16):
引用 网友A:
精密线割和研磨都可以

各种特殊的廓线,有自动研磨的方式吗,还是只能留余量,靠人工精磨到位?
谢谢指教!

网友:
一般是粗加工机器开粗(电脑锣或慢丝),单边留0.05余量,然后精加工机台精修到位

网友:
检测凸轮有专用检测设备  我们公司有叫ADCOLE

网友:
要是至表面光洁度的话推荐楼主了解下豪克能技术,镜面是能实现的

网友:
凸轮需要那么高精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