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0系统装那个版本solidworks稳定

楼主(2016-09-19):
win10系统,可以装那个版本solidworks,稳定不稳定,谢谢!

网友:
建议装SW2016,用了好几个月了,还是比较稳定的。

网友A:
稳定运行到现在。。大概6个月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稳定运行到现在。。大概6个月吧

我是网上下的安装包,安装后发现好多插件用不了,按BAIDU介绍方法也不行。而且发现,SW2013后,下拉菜单有重叠,看起来十分不舒服。

网友:
建议用最新版本。我用软件,如果可以的话,都会选择最新版本,要正式版本,不要beta版;因为软件的最新版本,一定会比旧版本要好,修复更多的bug,只要电脑可以流畅运行,一定会更稳定。

网友:
2015版,用了大半年,比较稳定

网友:
2016,稳定运行半年,主要看电脑配置。

网友:
稳不稳定和电脑配置关系更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