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认识这个气动卡爪的大侠

楼主(2016-09-19):
如题:1、有没有认识这个气动卡爪的大侠(图三)

2、图一、图二是不是应用了图三的卡爪结构?

网友A:
我也需要图3类似的机构!不知道图片是哪里来的!

网友B:
台湾气力可就有这种夹爪.

网友(点评):
谢谢了 ,我先找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需要图3类似的机构!不知道图片是哪里来的!

我找了好久,在百度图片找到的,本打算自己试着做类似结构:如用一个气缸+连杆机构+滑块(卡爪固定在滑块上),能找到成型的产品挺好的,期待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台湾气力可就有这种夹爪.

好的。我找找,非常感谢

网友C:
这东西叫平行气缸,小型的也叫气动手指
大结构一般是1~2个气缸,一个加持,2个的话稳定性好点
一般是下部用直线滑轨,力传动采用齿条齿轮的结构。
我之前的项目是加持汽车的轮毂,一对爪子120kg

网友(点评):
一对爪子的重量120KG?还是一对爪子的能夹持120KG?

网友D:
国产盛达气动就有,齿轮双齿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国产盛达气动就有,齿轮双齿条的

大侠你非常乐于助人,我找找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东西叫平行气缸,小型的也叫气动手指
大结构一般是1~2个气缸,一个加持,2个的话稳定性好点
一般是下部 ...

恩,是的,我现在是用来做管材上料机械手,怎么感觉找不到啊,感觉自己见识太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