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流输送是用什么驱动的

楼主(2016-09-19):
类似这种的,这么多滚筒,是用什么方式带动一起旋转的?

网友:
我个人估计是电动机和皮带传动

网友:
滚筒之间用poly-v连接的,也就是多楔带,然后电机也是通过多楔带驱动其中一根滚筒,就可以带动很长一段的输送线了。
还有一种方式:这些滚筒里面,隔一段就有一根滚筒是电动滚筒,电机内藏在滚筒里面的,这样就可以实现积放功能了。看视频里面的,应该用的是电动滚筒

网友(点评):
专业人士

网友A:
电动滚筒,皮带机,链条输送,都可以做到。就看使用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动滚筒,皮带机,链条输送,都可以做到。就看使用要求

大侠,知道电动滚筒的价格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侠,知道电动滚筒的价格吗

不同参数的,不同厂商都有差异噢。一般需要确认滚筒尺寸,长度,以及电气控制方面的参数。上上某巴或者某宝找找参考。

网友:
一般立体仓储物流设备都是减速电机+链条or皮带传动,也有用电动滚筒的,多种多样。

网友:
这还要分过渡托辊,还是托送兼备的动力滚筒。前者无驱动。

网友:
链条输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