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饰螺纹线,在工程图里标注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好的办法直接标注??

楼主(2016-09-19):
能否像异形孔里的螺纹那样直接标注??

网友:
有 用插入标注

网友(点评):
谢谢,这个方法用过,只是觉得还不够完美

网友:
工程图里面的螺纹,一般就是直接标注的了。工程图里一般用螺纹的简化画法,如果是普通螺纹,M+公称直径X螺距,图上还要标注螺纹的有效长度,等等。

网友:
这个不太好标,像楼上说的总有参数要改,不差这一个。

网友:
有些参数是必须要手动更改的,比如粗牙细牙、左旋右旋、精度等级还有长度等软件是没法自动识别的。

网友A:
标注中的尺寸我是不会"手动写的" 如图软件自动生成的 我想可以满足大部分的场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标注中的尺寸我是不会"手动写的" 如图软件自动生成的 我想可以满足大部分的场合了

个人习惯,类似的图更喜欢直接标外径,覆盖文字

网友(2017-08-22):
用自动标注的螺孔总是 螺纹规格中总是自带螺距,有没有方法设置把普牙中的螺距删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