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036X和32036的尺寸

楼主(2016-09-19):
32036X尺寸:内 180   外280         厚64        但客户说是不带X的  说是内径和外径都是正确的,厚度不一样。请各位大神告知 X代表什么?还有就是32036的规格。  谢谢!

网友:
1.轴承后置代号各个产品还是有些不同的,具体还得看你选的产品
2.下面这个楼主参考

网友:
那明显客户要的是轴承32036  轴承尺寸:内 180   外280         厚64 。
但你还是要问清楚客户要的轴承是什么牌子的。

楼主:
客户要的是32036X2     除了厚度不一样,是60  其他都一样。谢谢大家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