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接近开关 加电机 实现正反转

楼主(2016-09-19):
各位大神,求怎么用接近开关   加电机 实现正反转     在线等

网友:
精度有何要求?制动怎么设定?

楼主:
有联系方式吗  ?  这个 比较急

楼主:
木工机械上的    精度 要求   不太高  ,主要实现到点往返  就行。 求大神联系方式

网友A:
我不是做这个的,给你提建议:把需求问题说清楚,大家才好发表意见,你什么都不说,人家就只是看看,不会理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是做这个的,给你提建议:把需求问题说清楚,大家才好发表意见,你什么都不说,人家就只是看看,不会理 ...

受教了

楼主:
刚毕业的 机械小菜鸟   电气 了解太少

网友B:
上个简图和要求说清,光是说个用接近开关加电机实现正反转很容易

网友C:
    首先来个来个电机正反转的控制图(换向)。然后把正反转的按钮改为继电器触电,然后用行程开关信号接继电器的线圈。然后就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个简图和要求说清,光是说个用接近开关加电机实现正反转很容易

请问能加下 QQ好友吗  532742774        用接近开关   控制伺服电机   实现 到  一定点      停止      在回到 起点 停止   。 实现这样的往复运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来个来个电机正反转的控制图(换向)。然后把正反转的按钮改为继电器触电,然后用行程开关信号接继 ...

谢谢大神

网友:
伺服电机...............

网友:
楼主是新手,慢慢来,先从电机正反控制开始。

网友:
照搬平面磨床工作台电气控制就行了 很多教材上都有的

网友:
我到建议,木工机械用接触式行程开关。接近开关要用二个才行

网友:
这个难度不大吧。学会机电控制和PLC编程的都会

网友:
这个结构PLC都不需要,只需要继电器就可以了
个人建议是两端接近处安装近接开关往复运动,那么就是你说的电

机正反转了。
其次就是两端必须在按照行程开关,双重保险,如果紧接开关坏了

,撞击向行程开关,那么就会自动断电。保证安全性。

网友(2017-06-18):
用两个行程开关控制,前到位,后到位,启动,停止按钮,

网友:
电动机正反转自循环运动控制电路图原理
平面磨床工作台运动示意图中行程开关SQ1、SQ2安装在工作台运动部件的。左右两个极限位置,工作台上还安装左右两个挡铁。         平面磨床工作台的往返自循环运动  起动后,工作台运动向右运动至右极限位置时,右挡平面磨床工作台运动示意图中行程开关SQ1、SQ2安装在工作台运动部件的。左右两个极限位置,工作台上还安装左右两个挡铁。平面磨床工作台的往返自循环运动起动后,工作台运动向右运动至右极限位置时,右挡铁压下SQ2行程开关按钮改变转向驱动工作台向左运动。 工作台运动至左极限位置时,左挡铁压下SQ1行程开关按钮,电动机又一次改变转向驱使工作台向右运动,形成左右往复循环运动。安装在行程开关外侧还有两个行程开关SQ3、SQ4。 如因某种故障,工作台到达SQ1或SQ2位置时,未能触动SQ1或SQ2所控制的触头,工作台将继续运动到行程开关SQ3或SQ4处压下SQ3或SQ4,从而切断主电路电源迫使电动机停机,避免工作台超出允许极限位置而造成事故,因此SQ3、SQ4是超程保护开关。实现工作台往复运动的电动机正-反自循环控制线路中按下SB2,KM1线圈通电,并通过KM1动合辅助触头自锁,主电路中KM1主触头闭合、KM2主触头断开,电动机正转驱动工作台右移。左右往返自循环运动控制线路主电路 控制线路工作台移至右极限位置时,右挡铁压下SQ1行程开关,KM1线圈因所在支路中的SQ1动断辅助触头断开而断电,并使KM1动合辅助触头解除自锁;KM2线圈则通过支路中的SQ1动合辅助触头闭合形成自锁并通电,主电路中KM1主触头断开、KM2主触头闭合,电动机反转驱动工作台左移。当工作台运动到左极限位置时,左挡铁压下SQ2行程开关时,又使主电路中KM1主触头闭合、KM2主触头断开,电动机再次正转驱动工作台右移,如此循环。 按下SB1,KM1线圈和KM2线圈均断电,自循环停止。
原贴地址:http://www.diangon.com/wenku/dgjs/diandongji/201411/0001427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