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中间停止精度问题

楼主(2016-09-19):
想利用先导式单向阀+排气节流阀和3位5通电磁阀来实现气缸的中间位置停止,气路图按照下图所示。

但是不知道这个停止精度有多高?能不能达到±1mm?
气缸水平放置,缸径20mm,杆端负载小于5kg。
期待用过的大侠解惑。

网友:
用阀的响应时间和流量算一下吧,或者用缸速。
1mm有难度,一般气缸中间位停止要设计阻挡吧。

网友A:
一般很少这么使用。因为停止位置受干扰太多。
1:气缸活塞摩擦力,润滑程度。
2:气压变化。
3:启停速度,运行速度
4:系统惯量。
5:PLC 运行速度。
6:传感器反应速度。
7:电磁阀响应速度。
8:环境温度。气缸运行频率。产生的气缸温升,也会影响位置精度。
9:气管到气控单向阀的距离。
10:主气路的气压波动。

这些因素都会对最终位置有影响。当然你可以说 有些事可以用程序,或者传感器位置来补偿。但我会告诉你及其不稳定。如果一年内的使用时间来看。行程是100mm的气缸。误差至少在3mm 左右。

网友:
气缸不行吧,气体压缩特性明显
个人拙见,共同探讨。

网友B:
气体可压缩,这一点就不好解决,还是楼上正解,要精度加机械定位,或者换步进/伺服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很少这么使用。因为停止位置受干扰太多。
1:气缸活塞摩擦力,润滑程度。
2:气压变化。

感谢大侠指导,原因写的很详细,受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气体可压缩,这一点就不好解决,还是楼上正解,要精度加机械定位,或者换步进/伺服驱动。

1mm精度上伺服没必要,成本也高,我还是改成两个气缸好了。
感谢大侠回复。

网友:
不能达到楼主想要的精度 。这种方式停止,可以说是没有精度的。电磁阀,气管的长短,气压,速度,气缸的密封性,气路系统的密封都会对停止位置 有影响

网友:
就这结构很难。

网友:
气缸不听话,结构要改进,我有个压瓶盖的新设计完全可以借用。具体加我QQ2642606110

网友:
应该达不到,有难度。

网友:
磁感开关的感应范围也就这水平……

网友:
这结构影响的因素多,不可靠。建议修正。

网友(2018-05-21):
气体可压缩,这一点就不好解决,还是楼上正解,要精度加机械定位,或者换步进/伺服驱动

网友(2025-05-09):
同样的设计,现在出现中间位停止会下降一点再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