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杆及铰轴的应力计算及分析(一)

楼主(2016-09-19):
      无论你从事什么机械设计工作,80%的机械离不开铰轴拉杆机构。
      若该机构二端承受拉力30吨,载荷性质是脉动循环。座和拉杆材料为Q345B,轴45号钢。                            轴与孔的配合是H8/h7。工作环境温度常温。 负载动载系数K=1.25.安全系数n=1.33.
      要求其工作循环10的7次方以上(每天工作8小时的机械,寿命12年以上)才能疲劳破坏。
     为便于大家统一答案,销轴直径60mm;拉板宽度(即2R=170)为170mm.
      对于这种有限寿命设计的问题,如何来确定拉杆厚度的最小尺寸呢?

      请各位展开讨论和计算分析。如下图

拉板及铰轴的应力计算和分析(二)
拉杆及铰轴的应力计算及分析(三)
拉杆及铰轴的应力计算及分析(四)

楼主:
                 1、尺寸系数
不考虑       2、表面加工系数           这3个系数的影响。
                 3、平均应力影响系数

网友(点评):
楼主, 你原来的职业是新闻记者吧,挣点击率强行分篇? 东西写完再发,真是分批次的分批次,别强行写诗词,挤牙膏。和社友多点真诚

网友:
剪切强度和抗拉强度?大概想到这些了。

网友A:
碳素钢的疲劳强度σ-1≈(0.4~0.55)σb,
Q345B疲劳强度取中间值:d(-1)=0.48*345Mpa=165.6Mpa=1656kg/cm^2。
拉杆截面积=F/d(-1)=30T/1656=18.1cm^2.

还要考虑系数,S=18.1*1.25*1.33=30cm^2.

网友(点评):
系数连乘是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碳素钢的疲劳强度σ-1≈(0.4~0.55)σb,
Q345B疲劳强度取中间值:d(-1)=0.48*345Mpa=165.6Mpa=1656kg/cm ...

老师,有相关的实例计算书籍吗

网友(点评):
没有啊,我网上找的。另外俺不敢自作老师,~~

网友(点评):
有,在高等材料力学。

网友:
这种手册上有计算。至于要求寿命100万次以上的算法,还没有看见。

网友(点评):
拉板的计算呢,手册上没有吧

网友(点评):
拉板容易计算。

网友(点评):
是不是拉力除截面积

网友(点评):
如果只是纯拉力,就是力除以面积。

网友(点评):
里面应该有两个受力的方面,受拉力和挤压力。

网友(点评):
这种结构尺寸是有比例标准的,b=2.0~3.5d,所以只要校核销轴强度够了。拉板和支座就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以前经常设计这种结构,因为频率很低,只需做静力分析。
我以前是做起重机设计的。

网友:
根据寿命计算应该和载荷频率以及类型很有关系吧。这样的整个设计的方法是不应该采用基于疲劳设计的方法?强度什么的肯定是妥妥的满足了。
坐等大师解惑

网友:
可以参考气缸或液压缸的铰链连接头,这是个捷径,迫不得已可以采用
液压缸的额定动作次数有100万次吗?

网友B:
creo simulate的优化设计模块应该能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
对于Q345与45号钢,循环基数N0=10∧7,以及脉动循环下的σ0可计算得到循环100万次下的疲劳极限,考虑安全系数即可获得最大σmax。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碳素钢的疲劳强度σ-1≈(0.4~0.55)σb,
Q345B疲劳强度取中间值:d(-1)=0.48*345Mpa=165.6Mpa=1656kg/cm ...

我觉得你算的不对。首先题目是脉动循环应力,不是对称循环应力;而且Q345b中345是屈服强度,不是强度极限。层主过于套用公式,以上的我的陋见。

网友(点评):
那么结果是多少?

网友(点评):
机械路慢真是严谨的科技工作者。

网友:
机械设计书上面有些相关公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你算的不对。首先题目是脉动循环应力,不是对称循环应力;而且Q345b中345是屈服强度,不是强度极限 ...

不好意思,手头上资料有限,在机械设计上看到一个等效循环变应力。查表可以得到45的强度极限;再由公式(0.1-0.2)=(2σ_1-σ0)/σ0;得到σ0,最后在得到45轴的直径。不过我觉得更需要计算的是座的强度

网友(点评):
我们只计算拉杆厚度;支座计算与拉杆同。

网友B:
能否共享你的三维数据?

网友(点评):
是否想用三维自带的有限元软件,来计算应力? 我们是精确的理论分析为主。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否共享你的三维数据?

理论分析得理想化(做简化),做简化就有误差,何必执着?

网友:
脉动载荷 许用抗拉强度 ,许用抗剪切强度,看楼主的要求载荷次数,这是  金属的永久疲劳强度,这可以查材料性能手册,考虑加工因素,表面质量,可靠度 等等,查手册加安全系数,还有个挤压强度,校核材料 P值,  这个没什么难的。只是很多人都没有去考虑过寿命,所以才觉得无从下手。

网友(点评):
说的对。但是拉板计算不是拉力除以面积。有学问。

网友:
收藏了

网友(点评):
拉杆铰耳的计算是重点。会了这一招,千千万万机器上的拉杆设计, 都难不倒我们了。请等待。

网友:
这种结构尺寸是有比例标准的,b=2.0~3.5d,所以只要校核销轴强度够了,拉板和支座就应该没有问题,只是强度要取疲劳载荷。

网友:
铰孔处不可能是拉力除以面积。应该有应力集中。

网友:
好帖,我觉得这些理论计算都不太可靠,可靠的应该按照起重设备计算,那是理论+实践检验的,查下相关数据。
当然还有很多结构上的细节需要考虑。

网友D:
请教大侠,两端都受力,受力方向是相向还是相反呀?还有我百度了下脉动循环,载荷的性质是圆周间歇受力的意思吗?谢谢啦

网友(点评):
题目说了,二端承受拉力30吨,均布载荷。 本题循环:指载荷最小载荷是零(忽略自重),最大载荷30吨X动载系数,在0到30吨X动载之间变化。

网友(点评):
分析之三来了,抓紧下载。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碳素钢的疲劳强度σ-1≈(0.4~0.55)σb,
Q345B疲劳强度取中间值:d(-1)=0.48*345Mpa=165.6Mpa=1656kg/cm ...

这个是许用应力的算法?

网友(点评):
去百度一下,Q345B的屈服强度及抗拉强度。σb,σs分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教大侠,两端都受力,受力方向是相向还是相反呀?还有我百度了下脉动循环,载荷的性质是圆周间歇受力的意 ...

谢谢大侠指点

网友D:
刚刚对轴进行了强度校核σmax=P/A=30*10^3/(3.14*60*10^-6/4)=636.94MPa>600mMPa,可见轴的强度不够,不知道验证是否正确?

网友(点评):
二个抗剪截面。一个截面用P/2的力。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刚刚对轴进行了强度校核σmax=P/A=30*10^3/(3.14*60*10^-6/4)=636.94MPa>600mMPa,可见轴的强度不够,不知 ...

原来这样,我没考虑全面

网友(点评):
去看 拉板及铰轴受力分析和计算之二

网友D:
C:\Users\design02\Desktop大侠是通过这个公式吗?其中尺寸系数,表面加工系数,平均应力影响系数忽略不计,应力幅和平均应力相等为σ,再依据三楼的公式 碳素钢的疲劳强度σ-1≈(0.4~0.55)σb,取σb最大值675MPa,我最后求得的厚度大于8.1mm

网友:
C:\Users\design02\Deskto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侠是通过这个公式吗?其中尺寸系数,表面加工系数,平均应力影响系数忽略不计,应力幅和平均应力相等为σ ...

图片在下面

网友:
通过上面的公式算销轴的d

通过上面的公式算拉板的b

通过上面的公式算拉板座的a

网友(点评):
准确的计算在第三节

网友:
你这个假设有问题,我这种计算一般采用欧拉公式计算耳板尺寸、铰轴尺寸,这样算一般情况下是满足疲劳强度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creo simulate的优化设计模块应该能满足你的要求

你经常用这个软件吗?我是偶尔用一下。但有些局部应力太高,怎么办?    我能加你微信好友吗?   我的是muyehappy       等待你的 回复,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你经常用这个软件吗?我是偶尔用一下。但有些局部应力太高,怎么办?    我能加你微信好友吗?   我的是mu ...

局部应力过高可以倒圆角,避免应力集中的出现。塑性材料对应力集中不敏感,有时候可以不考虑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局部应力过高可以倒圆角,避免应力集中的出现。塑性材料对应力集中不敏感,有时候可以不考虑

兄台,可否加你微信好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兄台,可否加你微信好友?

jiangxue954452567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许用应力的算法?

我看了几遍   得回去翻书

网友:
引用 楼主:
1、尺寸系数
不考虑       2、表面加工系数           这3个系数的影响。
            ...

楼主, 你原来的职业是新闻记者吧,挣点击率强行分篇?
东西写完再发,真是分批次的分批次,别强行写诗词,挤牙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