膜片,抓取问题

楼主(2016-09-19):
本人接到一个液体压力阀全自动组装的项目,阀为常闭阀,压力达到0.35-0.6MPa打开(可调)。其中阀芯为膜片式保压。现在将两片膜片放到上芯和下芯中间,然后上下芯铆接。其中膜片需要正反区分(物理特征不明显,正面有印字,外观正反面一样)。要组装过程中,需要保证两个膜片字朝内。现状态
1.膜片来料不确定形式,可以多种方式上料。重点实现自动上料。
2.如何保证两个膜片的正反,印字的朝向。(视觉系统确认膜片的正反)
3.以上两点,都存在膜片的抓取问题。

请各位大侠给小弟出出主意。

网友:
可以考虑真空吸盘抓取

网友:
1.这种膜片机器区分还是有难度的,字改成条形码好些,
2.装配前先将膜片上下膜片的上下面分开装入料盒(可人工,可机读)——然后将上下膜片正确组合好——铆接——装入阀体

网友(点评):
印字,是膜片本身用与区分正反面的,不需要机器做这个工序。

网友:
     一般具有轻薄且表面光滑特征的物体抓取都会用真空吸盘

网友(点评):
那如何堆叠,排料?

网友A:
能否铆接后印字?

网友(点评):
膜上印字,是膜本身带有的一种标识。不需要做这个工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否铆接后印字?

我的意思是将膜片正反面做成一样,不需要区分正反面,上料就好办啦。

网友:
模片材质能够磁吸,尽量用磁吸

网友(点评):
膜片为非金属材料。像纸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