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镀彩锌问题探究

楼主(2016-09-19):
不锈钢201材质的不锈钢,镀彩锌后,表面有气泡,而且容易掉漆,跪求圈内大神,有没有好点的解决方法,

网友A:
很夸张啊,结合性不好,镀彩锌前,先薄薄镀层结合性好的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夸张啊,结合性不好,镀彩锌前,先薄薄镀层结合性好的材料。

先度其他材料,在镀彩锌,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
201材质镀锌,还不如冷轧钢镀锌呢

为什么这么设计

不锈钢一定要镀锌,那么可以采用先用预镀镍打底,再镀锌,,其实建议镍底后再镀一层薄铜层

可是算算成本和外观的比例,,我真的想问,设计的人是脑残吗。。。

网友:
不锈钢需要镀锌吗?镀锌的目的是什么?

网友:
不锈钢镀锌干嘛啊?好看?

网友:
不锈钢镀彩锌,画蛇添足的做法,要么用不锈钢,要么冷扎板电镀。

网友:
我就看看,不懂

网友:
不懂为什么要镀锌,第一次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