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孔内壁处理,求助!

楼主(2016-09-19):
目前这个钢针(材料 SUS316L),内外抛光处理、电镀都试过,外表面粗糙度能达到要求,但内孔过细过长,难处理,导致易交叉污染,望各位大神有什么推荐的处理方法。

网友A:
你以前的抛光处理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B: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没见过。我猜想可以用电解抛光。

网友C:
Ra0.08,不是深孔也不好保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没见过。我猜想可以用电解抛光。

电解去毛刺看到过,抛光没见过

网友(点评):
嗯,恐怕只有试试电解抛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以前的抛光处理是怎么处理的?

供应商直接操作的,说保密,我们也没具体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Ra0.08,不是深孔也不好保啊

是很有难度,目前日本伊藤的能做到0.2左右,那我们也可以放低要求,0.2~0.5可以接受,但具体还得看实验效果。现在做的解剖开来看,都在1.6左右了

网友A:
俺想了个办法,用大粘度的液体运载合适大小的抛光砂,从管道中喷出来,达到抛光内壁的目的。

网友(点评):
大侠这个想法跟喷丸一个原理,楼主试试看

网友(点评):
只是做实验的话,操作起来成本不低

网友(点评):
步骤蛮多的。

网友(点评):
已找供应商试样,谢谢各位

网友(点评):
有结果跟你们分享

网友(点评):
也想看看结果是怎样的,楼主加油。

网友D:
没有理解楼主说的交叉污染指的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理解楼主说的交叉污染指的是什么?

这个算是专业术语吧?  这个针用于医疗行业,取全血或者血清用。如果前者取过高浓度的血(阳性),如果内壁粗糙,则洗针的时候会有残留,对后面的血(如果是低值阴性的)产生污染,造成假阳(这也就是医院误测的原因之一),这就是所谓的交叉污染。
这样说,不知你是否理解了

网友(点评):
楼主医疗器械哪一块的?俺手术动力装置

网友(点评):
医疗仪器,ODM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算是专业术语吧?  这个针用于医疗行业,取全血或者血清用。如果前者取过高浓度的血(阳性),如果内 ...

谢谢,明白。

网友:
http://www.kmpassivation.com/steel/type3/0592.html,电解抛光厂家,说可以做,可以的话去打个样,最还回复一下效果。

网友:
这是个难题。我有办法。具体QQ2642606110详细沟通

网友(点评):
给个邮箱,发份资料,我的邮箱LWMXX@163.COM

网友E:
难道不是一次性的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俺想了个办法,用大粘度的液体运载合适大小的抛光砂,从管道中喷出来,达到抛光内壁的目的。

听着似乎挺符合物理原理,不过就不知道行不行。不过感觉这方法也挺新颖的

网友(点评):
是的,想来好像没有不行的理由。不知道高手们是怎么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难道不是一次性的吗?

TIP头是一次性的,这种钢针千把块钱的,每天测试量300左右,肯定是重复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听着似乎挺符合物理原理,不过就不知道行不行。不过感觉这方法也挺新颖的

需要高流速才行吧?这要得多大的压力才行

网友(点评):
压力大了 成水刀了,别把针眼鼓大了哈哈

网友G:
生化仪,化学发光? 内壁采用流体抛光,可达镜面效果。针尖变径部分怎么这么长?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生化仪,化学发光? 内壁采用流体抛光,可达镜面效果。针尖变径部分怎么这么长?

看来也是业内人士
这个针需要穿刺真空采血管,常用采血管就有100mm的,那就必须这么长了
流体抛光不知有什么供应商可以推荐,不胜感谢!

网友G:
引用 楼主:
看来也是业内人士
这个针需要穿刺真空采血管,常用采血管就有100mm的,那就必须这么长了
流 ...

国外的就太多了,国内就知道一家,你是找别人定做针,还是只是说,找别人抛光?

楼主:
引用 网友G:
国外的就太多了,国内就知道一家,你是找别人定做针,还是只是说,找别人抛光?

都可以,最好是订做,不吝赐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可以,最好是订做,不吝赐教!

加我扣扣。1439504477

网友H:
见图,希望可以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H:
见图,希望可以帮到你

好的,非常感谢!
已经找了一家苏州的供应商进行试样,类似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