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铝合金5A06液氮深冷处理温度和时间参数

楼主(2016-09-19):
工厂有热处理、深冷处理设备,有一产品需要尽量去除内应力,我想用热处理和液氮深冷处理结合的方式进行去应力,求推荐热处理工艺!谢谢。产品材料为铝合金5A06。

楼主:
继续求助,,没有大神吗???

楼主:
继续求助。

网友: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ZhX2c7CnxwS7KmQT2bKvs-sBCiDFDu2SIbQZGvsRmzA4pY6XIo4hhugPU9U7UORDtDsUIWlaxhefd_nlguwEQpczkum8XB10D1ZBKRz1BUm
目前广泛采用高、低温循环处理工艺,这是将时效和冷(深冷)处理结合起来反复进行的工艺。需要说明的是,高低温时效循环稳定化处理的循环次数,应不少于3次,最后必须以时效处理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