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青铜 如何防锈防脏

楼主(2016-09-19):
各位师傅有谁知道铝青铜如何防锈防脏,要用什么药水保护吗?

网友:
百度上有很多青铜的除锈办法,不知道是否适用于铝青铜?
另一种更加安全的方法就是用EDTA二钠在PH=9的条件下进行络合,EDTA是一种最广泛的金属阳离子络合剂,它和铜绿的反应速度不如氨水那么快,但是它与铜绿的络合反应更加稳定安全,方法是配制10%浓度的EDTA二钠溶液,用氢氧化钠溶液滴入EDTA溶液中,用PH试纸观察溶液PH值为8-9的时候,这个络合反应就可以以比较理想的速率进行了络合法较之单纯的酸反应,主要优点是,它的全部反应产物都是可溶的,并且不会对其余部分造成损害。

网友A:
我们用铝青铜做火头,火焰温度有1200度,但本体材料并没有锈蚀和脏污的问题,请问你们怎么会有防锈和防脏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用铝青铜做火头,火焰温度有1200度,但本体材料并没有锈蚀和脏污的问题,请问你们怎么会有防锈和防脏的 ...

现在是抛光以后,放一段时间铜表面有点发黑,看起来比较脏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是铜表面有点发黑,看起来比较脏

你们用的铝青铜是铸造的还是锻造的?怎么会有发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们用的铝青铜是铸造的还是锻造的?怎么会有发黑。

在外面买的棒料,回来车加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是抛光以后,放一段时间铜表面有点发黑,看起来比较脏

抛光后不是超声波清洗烘干?

网友:
电镀一下,可以防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抛光后不是超声波清洗烘干?

用一般的清洗洗干净的,后来放了点时间就是有点发黑,看起来像氧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