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动结构需求

楼主(2016-09-19):
最近在做一个结构。一根轴控制4轴转动。可以这样理解。四根轴是固定的,电机轴是移动的。与一根轴到同轴状态,带动该运动。也可以四根轴移动。传递扭乱40N.m.
请大侠帮忙

网友:
表示没看懂,
请描述清楚

网友:
我没看明白。

网友:
假设四根轴平行等高,电机轴和四根轴平行,电机轴上挂个万向联轴器,联轴器另一端是摩擦轮,万向联轴器的轴上有个气缸带动轴竖直方向摆动,到达某一根轴的位置后气缸拉下来联轴器的轴使摩擦轮接触传递扭矩。

一拍脑门瞎想的,不要当真。

有一种磁性联轴器,轴和轴可以分离,不知道能不能用,你的扭矩太大,估计不太合适。

网友:
电机动力轴与四轴其中一根轴同轴位置时,插进去,轴与轴之间比如像内角套筒之类的结构。

网友:
滑移齿轮结构

网友:
有示意图看下吗,了解一下。

网友:
楼主的问题,可否换一种思维方式解决。
电机上装一齿轮1,同时带动四个齿轮2旋转,四根从动轴分别与齿轮2用摩擦离合器联接,需要带动哪根轴转,就控制哪个离合器结合。
这样还不需要电机费事移动,传动很平稳、可靠。多大扭矩都没问题。只要选好合适的离合器就行了。离合器太多了,电磁的、气动的、液压的都可以。

楼主(2018-12-22):
感谢大家,这个问题发贴后,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