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一下 普通挂车的车邦(矩形管和钣金)是什么材料的?牌号是多少呢,

楼主(2016-09-19):
询问一下 普通挂车的车邦(矩形管和钣金)是什么材料的?牌号是多少呢,材料价格大概多少钱一吨呢?

网友:
20#钢冷拔方管

网友:
你好,普通挂车现在用的材料Q215或高强度用T700,(现在一般都用高强方管)高强方管:4*6,厚度是1.2个厚,只做底面是3000元/吨(连工加料一块,只把尺寸给我就行)若是做两层的话,6000元/吨(连工加料给你做好)

网友A:
也有用Q345以上牌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有用Q345以上牌号的。

Q345GHL, 高强度耐候钢

网友(点评):
是的,我设计的双层停车架进行官方检定,也要求换用这材料。除非逃避

网友:
规矩的做法——GB/T 3273-2005《汽车大梁用热轧钢板和钢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有用Q345以上牌号的。

我们梁山这边的挂车一般都用的是我上面说的材料,我现在权限不到,没办法添加好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