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ildworks 画图建模求助

楼主(2016-09-19):
各位大神,图片中的这种件怎么用soildworks建模,很急,谢谢!

网友:
有二维图吗?发上来看看。
正打算练练画钣金。

网友:
看样子钣金建模,没难度。

网友(点评):
这是曲面,大侠好本事

网友A:
有图纸吗?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图纸吗?试试

没有2D图纸,我是看着实物大概画一个样式就可以了,怎么画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2D图纸,我是看着实物大概画一个样式就可以了,怎么画呢

上下轮廓线用组合曲线命令,然后钣金放样

网友:
只有实物,没有工程图纸。
那么只能测量,要测量那麻烦的角度,慢慢测吧,画出二维标注尺寸的草图,再用软件出三维图。

网友:
不会 搬个小板凳等待高手,帮LZ顶。

网友(2018-07-03):
这个不是很难的吧,真正接触实物的应该都是量产的东西,有2维图就很简单的,没有的话,尺寸精度高的就抄数,要求不高的话可以三坐标或者实测,关键尺寸也就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