链条链轮常见故障及解决办法

楼主(2016-09-19):
1.链条链轮的前链条抖动问题
解决办法:发生这种问题的原因大多是链条过松、载荷过大或有一个和多个链节不灵活。这样的话需要安装链条张紧装置或可调中心距,可能的话降低载荷。
2.链条链轮配合不好,跳链,跳齿,啃齿等现象
解决方法:可能是链条磨损,节距伸长。没什么好的办法,换链条,链轮。大家有更好的办法可以讨论,补充。
3.链条张力
解决方法: 链条的张力与链条松边下垂距离有关。对可调中心距的水平和倾斜传动,链条松边的垂度应为中心距的2%左石。中心线垂直传动或受震动载荷,反向传动应使链条更为张紧。
4.链条运转噪音过大

解决方法: 产生噪音过大的原因是链轮链条不共面;链条松紧太大或太小;润滑不足;链条和链轮磨损;或者是链条节距尺寸过大。解决方法是检查前后轴平行与链轮共面性情况加以纠正。调整中心距与张紧装置,使之获得适当的松紧度并保证润滑到工件上。

以上就是我们公司发现的比较常见的链条链轮故障,解决办法也是我们自己总结出来的。大家如果有更多的常见故障以及更好的解决方法欢迎大家讨论补充。

网友:
宝贵的经验之谈,谢谢分享。

网友:
相比链条节距,链轮直径太小或转速过快,也会出现这些问题吧。

网友:
经验总结

网友A:
我在使用链条的时候,还经常发生这种情况,就是在非封闭式的链条传动中(比如印刷机上输纸台驱动链条),本应该与链轮脱离啮合并在重锤的重力垂直下落的链条,没有及时地跟链轮脱开,结果链条卷进链轮里面,造成卡死,严重的时候链条和链条都会变形。我检查了链条和链轮的尺寸,没有发现不合格的情况;又怀疑是链条上脂油太多、粘度太大,造成链条活动不畅,但是在清洗链条后,故障依然频发。最后没办法,只好加了一个拨块,将链轮和链条强行剥离。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遇到类似情况?又是如何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使用链条的时候,还经常发生这种情况,就是在非封闭式的链条传动中(比如印刷机上输纸台驱动链条),本 ...

我和同事们讨论了一下,总结出应该是以下几种情况:
1.链条理论数据合格,但实际使用尺寸间隙太小,有可能导致此类现象发生。
2.链条太松,需要调节松紧度。
3.主动轮和被动轮不在一条线上。
希望能解决你所遇到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和同事们讨论了一下,总结出应该是以下几种情况:
1.链条理论数据合格,但实际使用尺寸间隙太小,有可 ...

谢谢楼主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