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件出现裂缝

楼主(2016-09-19):
如图,这是一台90度翻转机,固定链条的侧板出现裂痕,哪位大侠能解释一下
材料45#,厚度30 单边壁厚5,负载重量400kg

网友A:
这个零件是热压弯曲的吗?如果没有冲击力影响不大!要是安全起见可以把这个带弧度的零件用其他方式加工,比如立式车床车出弧度,在把各个部件拼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零件是热压弯曲的吗?如果没有冲击力影响不大!要是安全起见可以把这个带弧度的零件用其他方式加工,比 ...

谢谢你的回复,这个零件是热轧的,在做得过程中估计里面已经有裂缝了

网友(点评):
在同一位置两边出现裂缝会是材料问题?我觉得不是。

网友:
侧板正常时只作导向,受力很小。现在状况是有陈伤,侧板受链条爬行、侧扭等异外的力而爆发。

网友:
厚度30mm的45钢,导向链条,及负载400Kg,应该不是负载过载问题,应该是本身材料制造过程有裂纹,在使用过程中,加速裂纹的扩大。

网友:
钢板本身有缺陷的可能性大。

网友:
内应力+冲击,热轧工艺做到位的话不会有这样的制造问题,小作坊买的板料吧

网友:
热轧板,这个不小了,边缘出现这种裂纹不少见,倒是直接钢板割出来的会少见,
材料问题。

网友:
应该可用

网友:
首先应该是材料本事有问题;其次裂纹处应该受力比较大。这两者同时出现造成楼主描述的可能性大。

网友:
两个裂痕高度一致,板子打在材质上可能有些武断。做个力学分析吧,看看这里的弯矩是什么水平。

网友B:
兄弟你是做发动机装配线的,该怎么联系你呀,交流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兄弟你是做发动机装配线的,该怎么联系你呀,交流交流

QQ:2362824293